LM393會誤動作怎麼辦~

楼主(2013-12-16):
以上當Vi慢慢上升時,當基準的vref 0.7v比較後輸出不是從0一下就升至最大~~而是慢慢的上升.
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它直接一次就上升嗎?
vcc的供電方式是併在鋰鐵電池上...要做電壓判別,在最右邊輸出端有個1歐姆是當充電壓超過3.6v時會放電用...
因為不希望電壓是慢慢升上來~~因為如果這樣fet會造成有放大作用而不是當成是開關作用,就會很燙..

网友:
比較器輸出上升緩慢?有用示波器觀測過嗎?
這比較器電路看起來是OK的,但MOSFET驅動看起來怪怪的!
MOSFET是哪種編號?是N CHANNEL還是P CHANNEL?
從電路結構看來應該是N CHANNEL,但動作卻跟您要的相反,
比較器輸出高電位時MOS FET是OFF的。

還要注意MOS FET的參數,VCC電壓是否足以讓MOS飽和?

网友:
要當電壓比較器,認同shamash 大要將120K電阻拆掉謝謝。

网友:
電壓3.6V==>開始放電
電壓3.5V==>停止放電
你應該是要有範圍的設定電壓 (電壓偵測)
OPA直接這樣做比較,動作是很敏感的

請幫忙看一下低電壓偵測問題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C%E5%95%8F%E9%A1%8C

网友:
你目前的方式是有問題的,你最好詳細說明你要的功能,輸入條件和輸出的目的有那些,其電壓和電流又是多少,只有說清楚你要的各項需求,這樣大家給你的意見才不會像瞎子摸象一樣.

也許你需要兩組Op Amp或者比較器才能達成你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