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HIMEI N-5221 無電源

楼主(2013-12-17):
無電源指示燈不亮

型號

拆開後內部照

明顯的電容爆漿搞的鬼

電容全部更新

完修了

网友:
電容爆好~

网友:
這台真的很軟說.
都收回,賣掉二台了.

网友:
這麼軟喔~~~
還是恭喜順利完修的啦~

网友:
真希望能遇到像大大修理這麼軟的機子!!!

网友:
這台我也在回收場買了2台.都是電容大肚造成的
只可惜不少台都刮傷蠻嚴重就放棄了!

楼主:
這型的含這台我是收了兩台,前一台是連修都沒修,完全都是好的,連測好幾天都正常,目前在朋友家服役也超過八個月了也都很正常使用

网友A:
這型的,跟大同的同尺寸的.基本上都很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型的,跟大同的同尺寸的.基本上都很軟.

我手頭上有兩台大同同尺吋的都是壞偏光膜

网友A:
就去找面板吧.
22"的機器,不要找奇美的.
有一半的機率是正22"的,其他的都是21.6"
要小心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去找面板吧.
22"的機器,不要找奇美的.
有一半的機率是正22"的,其他的都是21.6"

哈哈已經殺肉了

网友:
我最近才收到這一台的故障品,YPbPr、HDMI,S-video的插座都沒有問題,唯獨從PC連接VGA的時候影幕沒有任何訊息,經過多次測試確定VGA有問題,但還沒拆下來檢查。從上文看下來應該也是電容的問題吧!

等我有空拆下來好好觀察,希望不會其他晶體燒毀的問題才好,不然研究起來就很耗時了!!等有新的發現再來這裡回覆。

(到時候假使不知道電容型號我再請示樓主好了,希望樓主還有機會看到這篇回文)

网友:
恭喜順利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