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教 YIHUA 898A+ 焊筆磁簧管

楼主(2013-12-17):
請教版上各位先進~
有人知道YIHUA 898A+ 焊筆內的磁簧管規格嗎??
小弟的銲筆內磁簧管碎掉了, 想買回來自己換.

网友:
moripi大您是說加熱芯嗎?
站內搜尋有很多喔~~記得擅用站內搜尋

下面連結有鄭大的實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ght=YIHUA%2B898A%2B

网友:
不是喔,不是加熱芯喔!
這台有一個磁簧開關,
用來判斷烙鐵筆是否離開烙鐵座,
再進行是否加熱的判斷用的,
如果不是很在意這個功能,
直接斷開或是短接就行了。

网友:
moripi大
烏骨雞學姐有賣喔~~是0.5a您去看一下是不是您要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2999-1-1.html

楼主:
後來到光華地下室買到了, 1A的一支20元~
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