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74HC595 與 1602 的糾葛
火..

楼主(2013-12-17):
請各位先進幫忙看看!! 我已經摸索了幾天了!!
我使用 74HC595 去控制 LCM的顯示 ,一只神功已經失敗了!! 只好轉到3指神功!

P2^0 --- 74HC595 CLOCK
P2^1 --- 74HC595 LATCH
P2^2 --- 74HC595 DATA

可以送出去顯示七段顯示,但是送到 LCM的時候就不行了!!

74HC595-- BIT 1 --- 1602 R/S  命令與資料
74HC595-- BIT 3 --- 1602 Enable
74HC595-- BIT 4 --- 1602 BIT4
74HC595-- BIT 5 --- 1602 BIT5
74HC595-- BIT 6 --- 1602 BIT6
74HC595-- BIT 7 --- 1602 BIT7

沒有接 R/W 是因為 網路上也沒有接,還有 74HC595只有輸出沒有讀入, 這樣一來LCM 的 BUSY 狀態就沒辦法知道了,我不知道網路的高手如何解決?

我的程式如下,請大家幫忙找找問題,感恩喔!! 感恩喔!!

//*******************************************
void Send595(unsigned char Dat) //output data to D/A converter through the serial mode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Clk=0;
                 SER=Dat & 0x80;
                 _nop_();

                 Dat<<=1;
                 Clk=1;
                 _nop_();

         }
         Latch=0;
         _nop_();
          _nop_();
         _nop_();
         Latch=1;
        _nop_();
         _nop_();
        _nop_();
}

//-------------------------- 595 send to LCM 命令-------------------
void LCD_Write_Com(char com) // 4bit mode {
{
unsigned char D595,Tcom;

  Tcom=com & 0xf0;//指令放入Tcom中
D595=Tcom|0x0a;//RS bit & EN bit=1 指令
Send595(D595);//送到 74HC595

D595=D595 & 0xf7;
Send595(D595);//EN_CLR

com<<=4;
D595=com|0x0a;//RS bit & EN bit=1
Send595(D595);

D595=D595 & 0xf7;
Send595(D595);//EN_CLR
DelayMs(1);
}

//-------------------------- 595 send to LCM 資料-------------------
void LCD_Write_Data(char Data)  // 4bit mode {
{
unsigned char D595,Tdata;
  Tdata=Data & 0xf0;//指令 或 資料 放入Tcom中
D595=Tdata|0x08;//RS bit=0 EN bit=1
Send595(D595);//送到 74HC595
D595=D595&0xf7;
Send595(D595);//EN_CLR

Data<<=4;
//Tdata=Data & 0xf0;
D595=Data|0x08;//RS bit=0 EN bit=1
Send595(D595);
D595=D595&0xf7;
Send595(D595);//EN_CLR
DelayMs(1);
}

网友A:
小弟還是不行,所以只能找資料,

成功了!4根IO口线驱动1602,带PWM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還是不行,所以只能找資料,

成功了!4根IO口线驱动1602,带PWM调光。

F大:
  程式研究中!! 不太了解ㄋㄟ!!

网友B:
1. 初始化程序?
2. R/W是否有接地電位?
3. 無法檢查BUSY,所以要注意送給LCD的指令間隔,要確保HD44780(LCD 控制晶片)有足夠的指令執行時間。

R/W直接0V與不檢查BUSY我也是常常這樣用,使用上並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初始化程序?
2. R/W是否有接地電位?
3. 無法檢查BUSY,所以要注意送給LCD的指令間隔,要確保HD44780(L ...

YSC大:
    以前的程序都是使用併列方式(沒有使用 74595)顯示都正常,包刮4BIT方式,我目前增加了 74HC595的串列輸出以及會影響到的 指令寫 & 資料寫 這兩個部分!!

1.時間上面把 DELAY 增加了10MS
2.  R/W 有接地!
3. 有初始化程序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LCD_Clear();
....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C大:
    以前的程序都是使用併列方式(沒有使用 74595)顯示都正常,包刮4BIT方式,我目前增加了 74HC595 ...

剛剛午休再看了一下程式,順便偷偷學阿乾大的C.......,阿乾大C寫得不錯啊!蠻結構化的。

有個重大發現,應該是問題所在了......真是大水沖倒龍王廟啊,
那就是您將 Write_Com 跟 Write_Data 搞顛倒了,
寫入命令 RS 要為 0 ,寫入資料 RS 要為 1,問題就是這麼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午休再看了一下程式,順便偷偷學阿乾大的C.......,阿乾大C寫得不錯啊!蠻結構化的。

有個重大發現 ...

ysc大:
   那我改改看囉!謝謝提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c大:
   那我改改看囉!謝謝提醒!!

相較於74HC595這種基礎邏輯IC的反應速度,51系列單晶片可說都是慢烏龜,以軟體產生脈波應該不必加NOP指令,我這樣使用很久了,而且是使用組合語言,在24M XTAL狀況下,將Clk或latch設定成0下一個指令馬上設定成1,長期下來595工作得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較於74HC595這種基礎邏輯IC的反應速度,51系列單晶片可說都是慢烏龜,以軟體產生脈波應該不必加NOP指令 ...

YSC大:
  請問您是用 74HC595 推動 LCM嗎?  我今天雖然改了程式但是仍然沒有成功!! 改了很多地方都沒有用!! 我看了網路上有人有成功的案例 (F大)但是他說速度很慢,我一直覺得 是不是 串到並的動作中 時間耗掉太多還是有其他因素, 假如您有用 74HC595推動 LCM 可否把相關的程式 (組合語言也可以)讓我參考一下! 感恩!

网友:
阿乾大:
您先看看以下的,先照做,等了解原理之後,再照自己的意思下去試.
8051 74HC595 LCD C語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YSC大:
  請問您是用 74HC595 推動 LCM嗎?  我今天雖然改了程式但是仍然沒有成功!! 改了很多地方都沒有用 ...

我沒有使用595推LCM,但對LCM而言資料是否使用595方式送入並不知道,只要時序對了並沒差別。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C大:
  請問您是用 74HC595 推動 LCM嗎?  我今天雖然改了程式但是仍然沒有成功!! 改了很多地方都沒有用 ...

由於您 LCD_Init() 沒貼出來,以下只是猜測.......

問題應該出在初始化程序,初始化成 4 bit 模式時,一開始幾個指令只需要傳送 DB7-DB4,DB3-DB0 不要傳送,也就是其實一開始是 8 bit 模式,只是將 DB3-DB0 忽略,請參考以下 4 bit 初始化流程,紅框內還在 8 bit 模式,只需要傳送一次命令,紅框以下才變成 4 bit 模式:

LCD_Init() 若也是呼叫 LCD_Write_Com,那就會有問題。

网友C:
資料送 0h ~0fh 用邏輯筆察看資料是否有正常,
單獨送 EN, RS 0/1 看 595 pin 上是否如實送出?
如果都正常那就是時序的問題再看一次 data,
一般都是太快所導致,
還有每個命令所需時間不同,
別任何命令資料通通 10mS 延遲,
系統會變得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於您 LCD_Init() 沒貼出來,以下只是猜測.......

問題應該出在初始化程序,初始化成 4 bit 模式時,一 ...

YSC大:
   初始化以前有碰到過 8/4BIT 問題後還解決了 0X28 4BIT MODE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28);    /*4bit mode*/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2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2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28);
   LCD_Write_Com(0x08);    /*?F?ü?×??*/
   LCD_Write_Com(0x01);    /*?F?ü2M?ì*/
   LCD_Write_Com(0x06);    /*?F?ü?ú?á2??e?|?m*/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F?ü…{¤??ú?á?|?m*/
   }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C大:
   初始化以前有碰到過 8/4BIT 問題後還解決了 0X28 4BIT MODE
void LCD_Init(void)

那這樣會有問題.....請仔細看我貼的流程圖,一開始在紅框內還是 8 bit 模式,這階段命令不必分兩次送,您一樣呼叫 LCD_Write_Com ,會導致一開始就當作 4 bit 模式,一個指令分上下兩部分分開送,低階的 4 bit 會被誤認是另一個命令。

您以前用 0X28 應該是腳位對應的關係,初始化時 LCD DB7-DB4 必須為 0011。

請注意 LCD_Write_Com 每呼叫一次,會將命令碼分上下兩部分分開傳送,這在 4 bit 模式是正確的,但在初始化階段反而是錯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資料送 0h ~0fh 用邏輯筆察看資料是否有正常,
單獨送 EN, RS 0/1 看 595 pin 上是否如實送出?
如果都正常那 ...

oldhan大:
   我用他推動顯示 7段顯示器會正常運作!! 我也猜想應該是 時序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oldhan大:
   我用他推動顯示 7段顯示器會正常運作!! 我也猜想應該是 時序的問題! ...

文字型 LCM 大多是用 Hitichi HD44780 的規格下去做,
大部份不會用這顆..(猜的),
Timeing 如果按 Hitichi 的 LCM 規格 coding 的剛剛好會有相容性問題,
這牌子 LCM 可以換個牌子 LCM 就黑屏不驅動
要稍微加大一些.

剛看了一下程式 ysc 大說的很有可能是 init 程式的問題.

网友D:
antlu大
595去推LCM應該沒什麼問題的,
至於慢也是應該的,即使以4BIT來作,原本並列輸出時
HI-4BIT+CMD,加上LOW-4BIT+CMD也只是兩次動作
改成595就變成由串列位移轉成並列又來個HI-LOW那就變成要慢多少倍
其實也想過一種方式,就用你那棵15F204EA替代595作串轉並變成LCM的驅動用
拉出1腳作串列輸入,後面推LCM就直接8BIT輸出,設好協定就成了一指神功了
速度就看傳輸的BPS來決定了,變成RS232模式來驅動LCM
另若現行模式真的弄不出來的話,再把接線圖及完整程式給我一下
星期天晚上應該有空可以玩一下,應該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ntlu大
595去推LCM應該沒什麼問題的,
至於慢也是應該的,即使以4BIT來作,原本並列輸出時
至於慢也是應該的,即使以4BIT來作,原本並列輸出時
HI-4BIT+CMD,加上LOW-4BIT+CMD也只是兩次動作
改成595就變成由串列位移轉成並列又來個HI-LOW那就變成要慢多少倍

問題是595傳輸HI-LOW shift in 可以全速執行呀.....
74hc595標準值差不多是100Mhz........你就算用很慢的MCU ex.8Mhz .....執行一個shift-in也是慢的離譜要1 us好了.....8個bits shift再加上load之類的....給你10週期好了.......那也才10us而已........能慢多少???  反正1602之類的controler都很慢,MCU都是在Loop空等很久才能再下指令........所以也可以說沒時間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這樣會有問題.....請仔細看我貼的流程圖,一開始在紅框內還是 8 bit 模式,這階段命令不必分兩次送,您 ...

YSC大:
   http://www.adafruit.com/datasheets/TC1602A-01T.pdf
   這個LCM裡面提到的好像是相反,一開始 低的4BIT 都沒用到,直到起始完成之後才分家的!! (不知道我有沒有看錯!) 我以前使用的4BIT 控制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D:
antlu大
595去推LCM應該沒什麼問題的,
至於慢也是應該的,即使以4BIT來作,原本並列輸出時

LEGION大:
  線路週六傳給你,感謝!! 我主要是練習使用 74HC595 推動 LCM !!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use nop
//#include <delay.h>
#define DataPort P2
//sbit Oser = P1^0;
//bit SER;
        unsigned char DISP;
        unsigned char code Seg [10]={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
sbit SER = P1^2;// 74hc595 control
sbit Latch = P1^1;
sbit Clk = P1^0;
char displayword[16];
void Send595(unsigned char Dat) ;//output data to D/A converter through the serial mode

        //------------------------------------------------

/*------------------------------------------------
delay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delay ms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void Send595(unsigned char Dat) //output data to D/A converter through the serial mode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Clk=0;
                 SER=Dat & 0x80;

                 Dat<<=1;
                 Clk=1;

         }
         Latch=0;

         Latch=1;

}

//-------------------------- 595 send to LCM 命令-------------------
void LCD_Write_Com(char com) // 4bit mode {
{
unsigned char D596=0;
        //Send595(0);//RS=0
        D596= D596|0x08;// EN=1 rs=0
        Send595(D596);//送到 74HC595
D596=com & 0xf8;//指令上4BIT放入D595中
        Send595(D596);//增加rs單獨動作

D596=D596 & 0xf7;//EN=0
Send595(D596);//輸出
com<<=4;
        Send595(0x80);// EN=1 rs=0
D596=com|0x08;//EN=1
Send595(D596);
D596=D596 & 0xf7;//EN=0
Send595(D596);// 輸出
}

void LCD_Write_Data(char Data) // 4bit mode
{
unsigned char D595=0;
        Send595(0x02);//RS=1

Send595(0x0a);////EN=1送到 74HC595

D595=Data & 0xfa;//資料上4BIT放入D595中 RS=1
        Send595(D595);//增加rs單獨動作

D595=D595 & 0xf7;//EN=0
Send595(D595);//輸出
Data<<=4;
Send595(0x0a);// rs=1 en=1
D595=Data|0x0a;//EN=1+data
Send595(D595);
D595=D595 & 0xf7;//EN=0
Send595(D595);// 輸出
}

/*------------------------------------------------
                2M?ì¨???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à¤J|r2?|ê¨???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à¤J|r2?¨???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initial LCM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28);    /*4bit mode*/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2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2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2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main(void)
{

        DelayMs(100);
LCD_Init();
LCD_Clear();

//DISP=0x0f;
while(1)
{

        displayword[0]='a';
        displayword[1]='n';
        displayword[2]='t';
        displayword[3]= 'l';
        displayword[4]= 'u';
        displayword[5]= 'M';
        displayword[6]='s';
        displayword[7]='2';
        displayword[8]= '3';
        displayword[9]= ' ';
        displayword[10]='g';
        displayword[11]= 'o';
        displayword[12]= 'o';
        displayword[13]='d';
        displayword[14]='9';
        displayword[15]='8';

LCD_Write_String(0,0, displayword);

DelayMs(250);
LCD_Write_String(0,1, "A");
DelayMs(250);
DelayMs(250);
LCD_Write_String(0,0, "1");
DelayMs(250);

LCD_Clear();

}
}

网友F:
大大有沒有看過 LCM 是哪種的 CONTROLLER CHip

這個看起來靠譜的, 不過俺沒有595, 所以沒試過, 你要自己寫個 main(), 測一下
http://www.51hei.com/mcu/1360.html

原理這個寫得比較詳細, 不過他用 PIC, 不是51
http://www.electronics-lab.com/projects/mcu/015/

俺以前用過, 記得是寫 3個 CMD 0x20, 然後再 0x28的, 初始化成功的. 但是看你的是給他寫 3個 CMD 0x28, 然後再 0x28.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也可能不同的 lcm 用不同的 CONTROLLER CHIP.

下面這個 INIT_44780 抄來給你參考

void Initialize_LCD(){
Delay_50ms();
Write_LCD_Cmd(0x20); // Wake-Up Sequence
Delay_50ms();
Write_LCD_Cmd(0x20);
Delay_50ms();
Write_LCD_Cmd(0x20);
Delay_50ms();
Write_LCD_Cmd(0x28); // 4-bits, 2 lines, 5x7 font
Delay_50ms();
Write_LCD_Cmd(0x0C); // Display ON, No cursors
Delay_50ms();
Write_LCD_Cmd(0x06); // Entry mode- Auto-increment, No Display shifting
Delay_50ms();
Write_LCD_Cmd(0x01);
Delay_50ms();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問題是595傳輸HI-LOW shift in 可以全速執行呀.....
74hc595標準值差不多是100Mhz........你就算用很慢 ...

嗯,該怎麼說,是沒用過595去作這種事,所以單純用想像的,倒沒去想太多
不過8個bits shift再加上load之類的是不可能只用10個週期的
用組合語言也作不到10個週期,更別說用C在編譯後會變成什麼,
但這倒不是什麼重點,一切都只是LCM在拖時間
只是看到有人有提供作法,該作者強調連DELAY都用不到,好奇而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LEGION大:
  線路週六傳給你,感謝!! 我主要是練習使用 74HC595 推動 LCM !!

主要是antlu大你要自己去實作,
能解決是最好的辦法,也能弄清問題在那
真的作不出來時再幫你作一次看看,
應該是不用花太多時間的
倒是對想到改成用rs232模式,個人比較有興趣一些,但這是題外話了
還是麻煩antlu大你再努力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大有沒有看過 LCM 是哪種的 CONTROLLER CHip

下面這個看了一下,應該是可以的
http://www.51hei.com/mcu/1360.html
但是使用的腳數就不只使用3個而己,
RS和EN都另外拉出來使用了,至少要使用到5個BIT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YSC大:
   http://www.adafruit.com/datasheets/TC1602A-01T.pdf
   這個LCM裡面提到的好像是相反,一開始 ...

您看到的跟我說的都一樣,並沒有相反........

一開始初始化時只管DB7-DB4,剩下的DB3-DB0忽略,但不是BIT 7-BIT 4先送一次,接著馬上又送BIT 3-BIT 0。

您再看清楚 4 bit 初始化流程,我貼的跟您提供的都一樣,初始化時BIT 3-BIT 0不要送進去。

可能我解釋得不好讓您無法理解,其他大大若看得懂請幫忙解釋一下,這應該是個很簡單的問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開始 低的4BIT 都沒用到,直到起始完成之後才分家的!!  ...

這就是答案啦,一開始低的 4 BIT 沒用到,但您的程式有用到啊,高的 4 BIT 送出之後,又馬上送出低的 4 BIT,這會讓第二次送出的低 4 BIT 被誤認是另一個指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LEGION大:
  線路週六傳給你,感謝!! 我主要是練習使用 74HC595 推動 LCM !!

將初始化送出程序另外寫,連同初始化一起改成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Init(0x30);    /*4bit mode*/
   DelayMs(5);
   LCD_Write_Init(0x30);
   DelayMs(5);
   LCD_Write_Init(0x30);
   DelayMs(5);
   LCD_Write_Init(0x28);
   LCD_Write_Com(0x2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LCD_Write_Init(char com) // 4bit mode
{
unsigned char D595,Tcom;

Tcom=com & 0xf0;//指令放入Tcom中
D595=Tcom|0x08;//RS=0 & EN bit=1
Send595(D595);//送到 74HC595

D595=D595 & 0xf7;
Send595(D595);//EN_CLR
DelayMs(1);
}

請注意 LCD_Init 第四個LCD_Write_Init(0x28) 之後馬上要接著 LCD_Write_Com(0x28),從這裡開始就是重複兩次的4 bit傳送。

LCD_Write_Init <------只送出高位 4 bit。
LCD_Write_Com <-------先送出高位 4bit,再送低位 4 bit。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嗯,該怎麼說,是沒用過595去作這種事,所以單純用想像的,倒沒去想太多
不過8個bits shift再加上load之類的 ...

我講的週期不是說instruction cycle啦!! 指的是shift 1 bit到595的週期時間....

共要幾個instruction cycle都可以算出來啦......STC又是1T....有表可以查指令時間

LCD 1602執行一個指令大都要40us....但我是有遇過更龜的....當然更快的也有啦...

楼主:
YSC大 LEGION大 OLDHAN大 XAOLABA大 IMCRAZY大:
清晨5:30 今天有事起的早!!平常都是10:00請床,匆匆之間使用 STC15F204EA (1T MCU) 先試了一下 YSC改的程式,結果"跟先前的依樣跑出亂碼",抱歉各位先進,晚上應該也沒有時間驗證,明天在戰了!!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YSC大 LEGION大 OLDHAN大 XAOLABA大 IMCRAZY大:
清晨5:30 今天有事起的早!!平常都是10:00請床,匆匆之間使用 ...

大大加油

如果還是亂碼的話, 最好先來用這個試試看, 純 KEIL 4 的, 51的, 不加595.
http://www.embeddedcraft.org/lcd4bit.html#code

順便DUMP一下他的 CHAR ROM, 有可能你看到的"亂碼" 是希臘字母或其他西歐字母, 或者是特別的字符, 並非純英文字母編碼. 不過一般44780的 A-Z, a-z 都是用ASCII CODE, 不過俺看過有特別訂做而不是ASCII-7的或ASCII-8編碼的, 都用44780控制方式.

成功後, 再加595, 這樣會比較容易除錯, 也可以確認會不會是 CONTROLLER CHIP 的影響, 因為以前試過初始化不同的LCM會有些巧妙, 尤其是4BIT MODE. 有的100%兼容44780, 有的有小小差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講的週期不是說instruction cycle啦!! 指的是shift 1 bit到595的週期時間....

共要幾個instruction cy ...

10週期..那也才10us而已,其實只是看到這一頭霧水而己
畢竟應該不是這種算法的,但週不週期的這也都是題外話了,
剩下的也只能動手實際作一下,大概就能知道問題在那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YSC大 LEGION大 OLDHAN大 XAOLABA大 IMCRAZY大:
清晨5:30 今天有事起的早!!平常都是10:00請床,匆匆之間使用 ...

這個還是請antlu大你再努力一些,到最後不行時再給我完整一點的資料
用你的資料去作修改,或許就能找到問題在那個點上,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還是請antlu大你再努力一些,到最後不行時再給我完整一點的資料
用你的資料去作修改,或許就能找到問題 ...

LEGION大:
  OK!!  沒問題我會再接再厲!! 這次若可以搞定,那時序的問題就不會是難事了!!

网友B:
是不是圖畫錯了,LCM第1腳是Vcc,第3腳才是Vss。
------------------------------------
是我搞錯了,第1腳是Vss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圖畫錯了,LCM第1腳是Vcc,第3腳才是Vss。

YSC大:
   LCM 有遇見過 PIN2腳接GND的但我的經驗大部分是接 PIN1 GND   PIN2 VCC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C大:
   LCM 有遇見過 PIN2腳接GND的但我的經驗大部分是接 PIN1 GND   PIN2 VCC

是我搞錯了,第1腳是VSS沒錯。

不過有個好消息,這個實驗我用組合語言做出來了,HC595接線方式與訊號傳送順序
都模擬您的C程式,一開始也是失敗!

後來試著改變各種不同的時序,發現問題出在HC595 LATCH訊號,這訊號若改成經常為LOW,
要鎖住時發出->HI->LOW,這樣就OK了。

CLOCK訊號是比較沒影響,不過最好還是經常為LOW,動作時再->HI->LOW。

网友:
引用 楼主:
YSC大:
   LCM 有遇見過 PIN2腳接GND的但我的經驗大部分是接 PIN1 GND   PIN2 VCC

附上程式:
$MOD52
$TITLE(SBC-51 4 BIT LED TEST)
$OBJECT
$NOSYMBOLS
$PAGEWIDTH(80)
;
D_595        EQU        P1.4
CK_595        EQU        P1.5
E_595        EQU        P1.6
;--------------------------------------
        CSEG        AT        0H
        ORG        0        ;RESET
        JMP        START
;--------------------------------------
START:
        CLR        EA                ;DIS INT
        ORL        8EH,#1                ;DIS ALE
        MOV        PSW,#0
;
        MOV        R0,#1
CLR_RAM:
        MOV        @R0,#0
        INC        R0
        MOV        A,R0
        JNZ        CLR_RAM
;
        MOV        SP,#80H
        MOV        A,#0FFH
        MOV        P1,A
        MOV        P2,A
        MOV        P3,A
;
        CLR        E_595
        CLR        CK_595
        CALL        INI_LCD
;
MAIN:
        MOV        DPTR,#LINE1
        ACALL        DS_MSG
;
        MOV        A,#0C0H
        ACALL        WR_COM
;
        MOV        DPTR,#LINE2
        ACALL        DS_MSG
;
LOOP:
        SJMP        LOOP
;
DS_MSG:
        CLR        A
        MOVC        A,@A+DPTR
        JNZ        DS_MSG2
        RET
DS_MSG2:
        ACALL        WR_DATA
        INC        DPTR
        SJMP        DS_MSG
;
LINE1:
        DB        '    HELLO PIGOO',0
LINE2:
        DB        '4 BIT LCD WITH HC595',0
;------------------------------------------------
INI_LCD:
;
        CLR        A
        ACALL        W_595
        ACALL        LCD_DLY
        ACALL        LCD_DLY
;
        MOV        A,#30H
        ACALL        WR_INIT
        MOV        A,#30H
        ACALL        WR_INIT
        MOV        A,#30H
        ACALL        WR_INIT
        MOV        A,#20H
        ACALL        WR_INIT
        MOV        A,#28H
        ACALL        WR_COM
        MOV        A,#0CH
        ACALL        WR_COM
        MOV        A,#01H
        ACALL        WR_COM
        MOV        A,#06H
        ACALL        WR_COM
        MOV        A,#80H
        ACALL        WR_COM
        RET
;
WR_INIT:
        ACALL        WR_COM1
        SJMP        LCD_DLY
;
WR_COM:
        PUSH        ACC
        ACALL        WR_COM1
        POP        ACC
        SWAP        A
        ACALL        WR_COM1
LCD_DLY:
        MOV        R3,#20
LCD_DLY1:
        MOV        R2,#0
        DJNZ        R2,$
        DJNZ        R3,LCD_DLY1
        RET
;
WR_COM1:
        ANL        A,#0F0H
        SETB        ACC.3
        ACALL        W_595
        CLR        ACC.3
        ACALL        W_595
        RET
;
WR_DATA:
        PUSH        ACC
        ACALL        WR_DATA1
        POP        ACC
        SWAP        A
        ACALL        WR_DATA1
        MOV        R3,#4
        SJMP        LCD_DLY1
;
WR_DATA1:
        ANL        A,#0F0H
        ORL        A,#0AH
        ACALL        W_595
        CLR        ACC.3
        ACALL        W_595
        RET
;
W_595:
        PUSH        ACC
        MOV        R7,#8
W_595_1:
        RLC        A
        MOV        D_595,C
        SETB        CK_595
        CLR        CK_595
        DJNZ        R7,W_595_1
;
        SETB        E_595
        CLR        E_595
        POP        ACC
        RET
;---------------------------------------------------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搞錯了,第1腳是VSS沒錯。

不過有個好消息,這個實驗我用組合語言做出來了,HC595接線方式與訊號傳 ...

YSC大;
     感恩喔!!
     我不會組合語言也沒有相關的工具,您提供的寶貴信息我會努力測試,今天已經做了二個小時了,LED 測試送出的動作LED都會亮!! 表示接線上面應該沒問題!! 再次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C大;
     感恩喔!!
     我不會組合語言也沒有相關的工具,您提供的寶貴信息我會努力測試,今天已經做了 ...

貼出的組合語言程式是讓您參考寫入順序,只要時序一樣結果也應該相同。

根據自己實作經驗與網路搜尋到的範例程式,HC595 LATCH都是經常為LOW,
要鎖出去時才發出一個正向PULSE,各廠的時序圖也都是這樣寫。

將輸出595的程式改成這樣試試看:

void Send595(unsigned char Dat) //output data to D/A converter through the serial mode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SER=Dat & 0x80;
                 _nop_();

                 Dat<<=1;
                 Clk=1; //先HI
                 _nop_();
                 Clk=0; //後LOW

         }
         Latch=1; //先HI
         _nop_();
         Latch=0; //後LOW
         _nop_();
}

也就是latch與clk平常都為LOW,動作時 -->HI-->LOW,
最好在主程式一開始也讓latch與clk為LOW。

試成功之後將1->0之間的 _nop_() 拿掉應該也會正常,我用組合語言寫的中間沒加上nop。

經過今天的實驗,很合理懷疑HC595 LATCH一直為1跟由1變0時會有規格書所沒寫出的動作細節.......

其實以前也有用HC595設計過產品,但都沒遇過怪問題,因為latch與clk都是採用Normal LOW的方式,這次為了阿乾大這問題才使用Normal HI的方式,也才發現這細節。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 測試送出的動作LED都會亮!! 表示接線上面應該沒問題!!...

眼見不一定為憑........很多細節眼睛是看不出來的,甚至較低階的儀器也不見得抓得到!

一開始用您的時序實驗失敗時,有寫一段測試程式,用示波器測量HC595每隻輸出腳,
確定每個Bit都有輸出到定位但還是不行,改成Normal LOW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貼出的組合語言程式是讓您參考寫入順序,只要時序一樣結果也應該相同。

根據自己實作經驗與網路搜尋到的 ...

YSC大:
   感謝協助!! 目前已經可以顯示出一些字母出來了!! 我會繼續努力!!
1.第一個字母漏掉
2.顯示 數字還不行
3.第二行不顯示
4.同樣程式在 1T MCU 15F204EA 不動作

displayword[0]='0';
        displayword[1]='1';
        displayword[2]='2';
        displayword[3]= '3';
        displayword[4]= '4';
        displayword[5]= '5';
        displayword[6]='6';
        displayword[7]='7';
        displayword[8]= '8';
        displayword[9]= '9';
        displayword[10]='A';
        displayword[11]= 'B';
        displayword[12]= 'C';
        displayword[13]='D';
        displayword[14]='E';
        displayword[15]='F';

displayword[0]='A';
        displayword[1]='N';
        displayword[2]='T';
        displayword[3]= 'L';
        displayword[4]= 'U';
        displayword[5]= 'M';
        displayword[6]='S';
        displayword[7]='2';
        displayword[8]= '3';
        displayword[9]= '@';
        displayword[10]='G';
        displayword[11]= 'M';
        displayword[12]= 'A';
        displayword[13]='I';
        displayword[14]='L';
        displayword[15]='.

网友:
引用 楼主:
YSC大:
   感謝協助!! 目前已經可以顯示出一些字母出來了!! 我會繼續努力!!
1.第一個字母漏掉

那應該是延遲時間不夠,LCM反應不過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YSC大:
   感謝協助!! 目前已經可以顯示出一些字母出來了!! 我會繼續努力!!
1.第一個字母漏掉

又往前邁進一步了,快成功了喔,加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0週期..那也才10us而已,其實只是看到這一頭霧水而己
畢竟應該不是這種算法的,但週不週期的這也都是題外 ...

其實只是我在大概估算而已....說出那個感覺罷了.....表明不可能是用595後時間變很長...是原本時間的N倍....

因為每傳一個bit都還要運算....要shift...然後還要clock hi lo......8個bits就8次...在後還要load...那就是9次...額外多一次的時間就當做我沒估到的時間或是沒考慮到的....就10個週期吧.......然後想10個週期的時間會多少....有沒有可能超過達到N倍的時間.........算是一種快速粗略評估方式...因為精確時間根本不是非常重要......因為目的是在釐清改用595傳輸與並行傳輸顯示.......時間是差不了多少的...不會是N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貼出的組合語言程式是讓您參考寫入順序,只要時序一樣結果也應該相同。

根據自己實作經驗與網路搜尋到的 ...
經過今天的實驗,很合理懷疑HC595 LATCH一直為1跟由1變0時會有規格書所沒寫出的動作細節.......

595規格書有啦...
595基本上就是shift register 再加上storage register....那也就是為什麼我比較喜歡595......
因為它傳輸時輸出是可不變的.........可傳輸完畢後....再完整load進來改變輸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595規格書有啦...
595基本上就是shift register 再加上storage register....那也就是為什麼我比較喜歡59 ...

前面說規格書沒寫的細節是指ST_CP一直為1時動作起來有點問題,各廠說明書都只寫ST_CP在正緣時將移位暫存器資料存到輸出暫存器,但平常是1或0都可以。

但以這個實驗來說卻有差異,ST_CP平常為1,動作時發出一個負向脈波(->0->1),資料傳送到LCM卻是錯誤的,若將ST_CP改為平常為0,動作時發出一個正向脈波(->1->0),傳送進入LCM的資料就會正確,各廠說明書時序圖也都是以正向脈波來舉例,但功能表文字說明非動作時卻打個X,表示1或0都不會影響動作。

由於這個實驗觸發LCM讀入的E訊號也包含在移位資料裡,兩次位移資料之間輸出腳若有極短暫時間的變動(如幾nS),這會引起LCM錯誤讀入,目前判斷ST_CP為1時輸入暫存器又在移位中,很可能會有這種狀況發生,若ST_CP平常在0就不會發生。

初步以LED或示波器觀測595輸出腳,不管ST_CP採用正向脈波或負向脈波觸發都能將資料正確送到相對輸出腳,但移位過程中會有何種差異就需要抓問題了,目前預計寫個測試程式,連續將0X55移入暫存器,分別觀測ST_CP為1跟為0時輸出會有何差異,若要觀測ST_CP負緣對輸出的影響那就有難度了......

网友C:
這點非常重要,
要控制的腳是 level triggered or edge triggered,
Difference between Level Triggered and Edge Triggered:
http://electronicsgurukulam.blog ... -triggered-and.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其實只是我在大概估算而已....說出那個感覺罷了.....表明不可能是用595後時間變很長...是原本時間的N倍.. ...

嗯,該怎麼說呢,其實時間週期上還會有很多外部因素的干擾
取出DATA進行移位,光CLK就要1個HI和1個LO,再加上外部的迴圈作增減
和單純只送1次DATA和CMD比起來時間上差異是蠻大的,
不過也因LCM本身很慢,倒也不用太糾結在這里
如果是換成在推TFT時,那倒是會讓人很在意的,
用595推TFT大概會瘋掉,不過推LCM就看每個人的需求不同,
順手就好,也就不用太去在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點非常重要,
要控制的腳是 level triggered or edge triggered,
Difference between Level Triggered and ...

常用的移位暫存器裡CD4094就是level triggered,STROBE PIN只要為1就會讓內外暫存器相通,為0就將資料鎖在輸出暫存器。

而74HC595則是edge triggered,而且是在正緣動作,各廠規格書上都只寫正緣會將資料鎖出去,其他狀態則是打X,表示Don't care,不會影響動作,但事實上卻不是如此。

雖然有這個小矛盾在,但只要依常規ST_CP以Normal LOW方式來使用,確定是沒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的移位暫存器裡CD4094就是level triggered,STROBE PIN只要為1就會讓內外暫存器相通,為0就將資料鎖 ...

YSC大:

   感激不盡!! 奮戰多日終於解決問題!! 付上一直不行的程式做為比對(不動作或動作不良的有些畫蛇添足)!!

//*******************************************
void Send595(unsigned char Dat) //output data to D/A converter through the serial mode
{
         unsigned char i;
           Clk=0;
           _nop_();
            Latch=0;//去掉會不顯示數字
                 _nop_();
         for (i=0;i<8;i++)
         {
     //           Clk=0;
                 SER=Dat & 0x80;
                                                                        _nop_();
                 Dat<<=1;
                                                 Clk=1;
                                              _nop_();
                                         Clk=0;
                                             _nop_();
                 }

          Latch=1;
                                _nop_();
                // _nop_();//去掉會不顯示數字
         Latch=0;
                                 _nop_();
      // _nop_();//去掉會不顯示數字
}

//-------------------------- 595 send to LCM 命令-------------------
/*這版本不行
void LCD_Write_Com(char com) // 4bit mode {
{
unsigned char D596=0;
Send595(0);//RS=0
D596= D596|0x08;// EN=1 rs=0
Send595(D596);//送到 74HC595
D596=com & 0xf8;//指令上4BIT放入D595中
Send595(D596);//增加rs單獨動作
D596=D596 & 0xf7;//EN=0
Send595(D596);//輸出
com<<=4;
        //Send595(0x80);// EN=1 rs=0應該錯了筆誤
        Send595(0x08);// EN=1 rs=0對了
D596=com|0x08;//EN=1
Send595(D596);
D596=D596 & 0xf7;//EN=0
Send595(D596);// 輸出
        DelayMs(1);
}
*/
void LCD_Write_Com(char com) // 4bit mode
{//這版本可以 改自 LCD_Write_init
unsigned char D595,Tcom;

Tcom=com & 0xf0;//指令放入Tcom中
D595=Tcom|0x08;//RS=0 & EN bit=1
Send595(D595);//送到 74HC595
D595=D595 & 0xf7;
Send595(D595);//EN_CLR
com<<=4;
        Tcom=com & 0xf0;//指令放入Tcom中
D595=Tcom|0x08;//RS=0 & EN bit=1
Send595(D595);//送到 74HC595
D595=D595 & 0xf7;
Send595(D595);//EN_CLR

DelayMs(1);
}
/*
void LCD_Write_Data(char Data) // 4bit mode
{
unsigned char D595=0;
Send595(0x02);//RS=1
//Send595(0x0a);//EN=1送到 74HC595
D595=D595|0x0a;//---------new         add
Send595(D595);//-----------new add
        D595=Data & 0xfa;//資料上4BIT放入D595中 RS=1
        Send595(D595);//增加rs單獨動作
  D595=D595 & 0xf7;//EN=0
Send595(D595);//輸出
Data<<=4;
Send595(0x0a);// rs=1 en=1
D595=Data|0x0a;//EN=1+data
Send595(D595);
D595=D595 & 0xf7;//EN=0
Send595(D595);// 輸出
        DelayMs(1);
}*/

void LCD_Write_Data(char Data) // 4bit mode
{//新改版以 LCD_Write_Init改給 LCD_Write_Com(char com) 為範本
unsigned char D595,Tcom;

Tcom=Data & 0xf0;//指令放入Tcom中
D595=Tcom|0x0a;//RS=0 & EN bit=1
Send595(D595);//送到 74HC595
D595=D595 & 0xf7;
Send595(D595);//EN_CLR
Data<<=4;
        Tcom=Data & 0xf0;//指令放入Tcom中
D595=Tcom|0x0a;//RS=0 & EN bit=1
Send595(D595);//送到 74HC595
D595=D595 & 0xf7;
Send595(D595);//EN_CLR

DelayMs(1);
}

void LCD_Write_Init(char com) // 4bit mode
{
unsigned char D595,Tcom;

Tcom=com & 0xf0;//指令放入Tcom中
D595=Tcom|0x08;//RS=0 & EN bit=1
Send595(D595);//送到 74HC595
D595=D595 & 0xf7;
Send595(D595);//EN_CLR
DelayMs(1);
}

/*------------------------------------------------
            initial LCM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Init(0x30);    //4bit mode
   DelayMs(5);
   LCD_Write_Init(0x30);
   DelayMs(5);
   LCD_Write_Init(0x30);
   DelayMs(5);
   LCD_Write_Init(0x20);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2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2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DelayMs(2);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DelayMs(2);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网友:
引用 楼主:
YSC大:

   感激不盡!! 奮戰多日終於解決問題!! 付上一直不行的程式做為比對(不動作或動作不良的有些畫蛇 ...

恭喜啊,經過此番奮戰,相信功力又增加不少.......
拍張顯示出來的照片跟大家分享喜悅吧?

感謝阿乾大提出這問題讓大家腦力激盪,也讓我對LCM 4 BIT模式與HC595細節更加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C大:

   感激不盡!! 奮戰多日終於解決問題!! 付上一直不行的程式做為比對(不動作或動作不良的有些畫蛇 ...

void Send595(unsigned char Dat) //output data to D/A converter through the serial mode
{
         unsigned char i;
           Clk=0;
           _nop_();
            Latch=0;//去掉會不顯示數字
                 _nop_();
         for (i=0;i<8;i++)
         {
     //           Clk=0;
                 SER=Dat & 0x80;
                                                                        _nop_();
                 Dat<<=1;
---------------------------------------------------------------------------------------
上面紅字那兩行最好放在主程式一開始的地方,開機後只執行一次就好,沒那行會不正常的原因是因為一開機輸出是1,那第一次LATCH就白做了(原本是1,輸出1還是1,無法產生正緣),要第二次後才會正常,所以輸出腳位與一些變數的初值在主程式一開始就要正確設定好。

放在Send595裡面當然也可以,只是每次呼叫都會重複做一次,每次執行完Send595 Clk與Latch一定是0,所以沒必要重複。

嚴格來說,HC595也要初始化,最好先輸出0到595,開機時595輸出狀態也是不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Send595(unsigned char Dat) //output data to D/A converter through the serial mode
{

YSC大:
   我先PO照片再整理一下程式看看可以刪掉哪一些!!  感謝!!

這是 2402的LCM 還附兩組紅綠燈 因為回收場人員 快手所以有的需要"微修" 接腳錯開半格但是使用常腳PIN 就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C大:
   我先PO照片再整理一下程式看看可以刪掉哪一些!!  感謝!!

讚!
其實只要將595 Latch訊號改正了,剩下的都比較簡單,無法讓LCM讀取正確的資料,怎麼改都摸不著頭緒。

弄清楚之後,其實4 bit傳送也沒想像中難,昨天測試成功之後將初始化程式裡那三個送出0x30一個一個刪掉,都還能初始化成功,一般範例裡連送3個0x30是為了做軟體RESET,只要電源開機規格符合要求的規範(大部分電源供應器都達得到),電源送入之後LCM其實已經硬體RESET好了,不過為了能在各環境穩定使用與不同LCM相容性,還是保守的照規範作初始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常用的移位暫存器裡CD4094就是level triggered,STROBE PIN只要為1就會讓內外暫存器相通,為0就將資料鎖 ...
而74HC595則是edge triggered,而且是在正緣動作,各廠規格書上都只寫正緣會將資料鎖出去,其他狀態則是打X,表示Don't care,不會影響動作,但事實上卻不是如此。

真的嗎???
我一直把它當成rising edge trig.....所以一定都會先回low....所以都沒發現到你說的問題...

看來以後有機會要注意一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嗯,該怎麼說呢,其實時間週期上還會有很多外部因素的干擾
取出DATA進行移位,光CLK就要1個HI和1個LO,再加上 ...
用595推TFT大概會瘋掉,不過推LCM就看每個人的需求不同,

老實說.....我個人比較懶......自己做玩具...如果沒速度上的要求....TFT我可能也會選擇串列的TFT..
因為只要焊幾條線而已.......pitch又大....

TFT一般是320x240 ...一個點大都要2個byte...算一算顯示速度應該還好啦...更新就局部更新吧....

======================================

其實用STC印象中好像可以用UART接腳發送吧......用模式0傳出....bit rate好像是system clock除以8還是12的.........就送個byte到register..它自動幫你串列傳出去....這樣CPU就比較沒那麼忙碌.....但會不會比較快就沒仔細研究了.............那要評估bit rate差多少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實說.....我個人比較懶......自己做玩具...如果沒速度上的要求....TFT我可能也會選擇串列的TFT..
因為 ...

該怎麼說呢,用1T的51跑32MHZ時,TFT跑16BIT的DATA都覺得不夠快了
我想也應該沒人會用串列去跑,但這都是題外話就不用想太多了
一般都是有碰到時才會發現問題在那,單純作作玩具就因人而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讚!
其實只要將595 Latch訊號改正了,剩下的都比較簡單,無法讓LCM讀取正確的資料,怎麼改都摸不著頭緒 ...

YSC大:
  剛剛把 74HC595 的 CLK & LATCH 在 MIAN 程式時候就把他 設成 LOW 然後把 副程式的部分清掉,程式可以正常作用,真的很棒的建議!! LCD_Write_Init() 這一部分去掉就變亂碼!! 只是當初不知道為何,套裝程式都沒有這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嗎???
我一直把它當成rising edge trig.....所以一定都會先回low....所以都沒發現到你說的問題... ...

沒錯,也是跟您一樣一直都是用Normal LOW的方式都沒出過怪問題,是為了抓阿乾大的問題做實驗才發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讚!
其實只要將595 Latch訊號改正了,剩下的都比較簡單,無法讓LCM讀取正確的資料,怎麼改都摸不著頭緒 ...

YSC大:
  剛剛把程式用在 STC15F204EA (1T MCU) 時候發生亂碼 延遲時間也變短(正常現象)...
加東加西都沒用,後來想到 74HC595 起始要LOW 於是把 起始的 100MS 延遲前放上 CLK & LATCH=0;(原先居然放在 LCD_Init() 的後面...)問題就解決了!! 真是爽啊!! 這樣一來程式用在 1T 12T  都可以用了..

void main(void)
{
        //initial 595 bit  Clk & Latch =low
        Clk=0;
        _nop_();
        Latch=0;
        _nop_();
        DelayMs(100);
LCD_Init();
LCD_Clear();

while(1)
{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C大:
  剛剛把程式用在 STC15F204EA (1T MCU) 時候發生亂碼 延遲時間也變短(正常現象)...
加東加西都 ...

呵呵~~抓到問題關鍵當然爽囉.......
LCD_Init()就會執行595輸出動作,所以將Latch與Clk設定成0要在之前做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抓到問題關鍵當然爽囉.......
LCD_Init()就會執行595輸出動作,所以將Latch與Clk設定成0要在之前做 ...

感謝囉!! HAPPY ENDING!!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真的嗎???
我一直把它當成rising edge trig.....所以一定都會先回low....所以都沒發現到你說的問題... ...

剛剛做了HC595 LATCH腳位的實驗,原來大家都被規格書騙了,H595 LATCH腳根本是level triggered的,跟CD4094一樣,只要LATCH (ST_CP)為1,則移位暫存器跟輸出腳相通,所以移位時輸出腳也跟著變動!測試的IC是 TI 74HC595N。

所以HC595的輸出暫存器是level triggered的LATCH而不是rising edge triggered的D FF。

原本以為LATCH負緣瞬間輸出腳會有尖波,預計使用儲存式示波來觀測,沒想到用古老掬水COS5020就原形畢露了。

這個現象在每個輸出腳接LED也觀測得出來,將ST_CP接1,然後用很低頻率的CLOCK將資料移入,就可以看到每顆LED都會變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做了HC595 LATCH腳位的實驗,原來大家都被規格書騙了,H595 LATCH腳根本是level triggered的,跟CD40 ...

YSC大:
   敬佩您的 追求真理的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YSC大:
   敬佩您的 追求真理的精神!!

遇到不合理的事沒弄清楚晚上會睡不著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