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16 論壇故障事由

楼主(2013-12-17):
昨天中午2~3點鐘接到wensye來電,說論壇不能上線了......,當時我有事在忙,等手上工作告一段落用遠端看了一下,可以連線但是不能操作apache及mysql指令都不能執行,心想試試重新開機看看?結果從此我無法遠端連線了。

冒雨專程跑一趟工作室,伺服器的螢幕停在SCSI卡偵測硬碟的畫面,2個SCSI硬碟都沒有偵測到,心裡就知道大事不妙了,我移除那兩個硬碟後重開機,結果還是停在偵測硬碟的畫面......,真奇怪了!我放了一個正常的舊硬碟上去,結果也是偵測不到,大家看到這裡相信都知道伺服器掛了,我心裡想的是伺服器壞了,那硬碟應該是好的,所以又回家抱了那台tony6605版大贊助的伺服器。

我先把那個疑似故障的硬碟裝上這台伺服器,先讓這台伺服器先偵測看看是否抓的到?結果一樣也抓不到硬碟,我發現這個硬碟的馬達也時轉時停,轉的時候也發出"卡....卡"的聲音,不信邪再反覆交叉測試,確定就是舊伺服器掛了,而裝CentOS的硬碟也掛了。

接下來的工作就不用提了,反正就是一直在搶救這些資料,本來tony6605版大這台伺服器是預計明年升級論壇時要換的,不過遇到這種事只能先拿來急用,這台伺服器的等級比舊伺服器高,但是記憶體只有1G,原本想把舊伺服器的2G記憶體拿來用,結果規格不符無法使用,只好1G先撐著用。

我等一下要去露天看看這種ECC+REG的DDR2記憶體及SCSI 80Pin硬碟的價格,記憶體應該不會貴,但是主硬碟只能買新的,二手的只能拿來當備份用,一個新的73G SCSI 80Pin硬碟好像比一個2T的SATA硬碟還貴,也看來又要傷荷包了。

网友:
原來是機器在討錢....

辛苦了大大

网友:
老大  辛苦你了

网友:
原來是伺服器掛了
還好就第二台 不然我想我日子會變得很空虛
SCSI是做在主板上的嗎

网友A:
><" 剛剛又挖了一次倉庫 怎麼翻都是DDR3 的><" 沒有DDR2 ECC REG的

還好有一台備用的 不然WISH大就要搶修伺服器主板了...
SCSI 的控制器我有多買一顆用不到 不曉得是不是這個壞 LSI的

网友B:
老大,其實可以小額捐款的
金額不用太大,大家都可以接受

像我喝一杯50蘭,就要50元了
喝一喝還不是隔天就排掉了...

如果機天論壇不上能,我看一堆人一定會慌了手腳

网友C:
這是不是SCSI 80Pin?

一個146、其他較小,舊的,狀況不明!

有可能是好的。
要不要試看看?

网友D:
動員全台痞子去各大回收場地毯式搜索....找高階伺服器來整理

硬碟用啥SCSI,直接換裝SAS RAID+SSD...

网友E:
老大 看看 硬碟 的規格是哪一種 有照片嗎?
下次去 岡山 那拆~那邊伺服器 一堆~
只是我不懂 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舊伺服器的SCSI卡是Adaptec的,不過也不見得是晶片壞呀!

网友:
聽起來像是SCSI卡掰了...
或許硬碟也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其實可以小額捐款的
金額不用太大,大家都可以接受

不贊助金錢是痞酷網的傳統,就讓它持續下去吧!支持痞酷網的朋友只要有上來論壇別忘了"起公狗"就行了。
還是提醒你,飲料還是節制一下對身體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不是SCSI 80Pin?

一個146、其他較小,舊的,狀況不明!

是的!我們的伺服器就是使用這種硬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動員全台痞子去各大回收場地毯式搜索....找高階伺服器來整理

硬碟用啥SCSI,直接換裝SAS RAID+SSD...n_0 ...

我沒有看過很多伺服器,不過我看SAS的硬碟大多是用在硬碟櫃,並不是直接用在伺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 看看 硬碟 的規格是哪一種 有照片嗎?
下次去 岡山 那拆~那邊伺服器 一堆~
只是我不懂 它... ...

就是7樓那一種呀!不過二手硬碟只能用在備份或測試用,正式上線工作的伺服器硬碟還是要買新的,因為壞了非常麻煩。

网友F:
WISH大
我也支持小額捐款或是贊助會員制
這樣您才有資金可以升級更好更穩定的伺服器
支持您辛苦經營的+我天天上線最愛的論壇
而且也貼補一些電費
如何~請再考慮一下的啦~~~

网友G:
老大辛苦了~
不接受贊助那我好幫忙看公狗魯~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SH大
我也支持小額捐款或是贊助會員制
這樣您才有資金可以升級更好更穩定的伺服器

金錢贊助的問題我很謝謝你及大家的好意。
這台伺服器我們也用很多年了,我對它也有些感情,就算壞了我也會找時間修好。
不過我很感動你想到電費,其實我跟大家說過很多次了,因為Google的廣告較多,只要"起公狗"夠多就足夠了。
昨天停機一天,大家有上來論壇再把它補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大辛苦了~
不接受贊助那我好幫忙看公狗魯~

謝謝你的支持!

另外也跟大家說一下!這次硬碟故障有一些帖子一定會不見,但是這次故障的時間點很幫忙,因為中午1點跟凌晨1點是主機的備份時間,我們這次是故障在2點~3點左右,損失應該不大才對。

网友H:
哈!我還真是外星人,"起公狗"剛開時還在猜甚麼意思,多看一下才明白是"典廣ㄍㄠˋ",趕快來去"起公狗"啦。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哈!我還真是外星人,"起公狗"剛開時還在猜甚麼意思,多看一下才明白是"點廣告",趕快來去"起公狗"啦。 ...

把刮弧裡不該出現的字拿掉較好啦.
賜公狗,起公狗,練...滑...鼠...左...鍵.

网友J:
老大辛苦了~
就伺服器有沒有可能電源問題引起的
scsi卡掛了應該頂多無法連線才對
但也有可能傳送不正確的電壓訊號
使硬碟也直接掛點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沒有看過很多伺服器,不過我看SAS的硬碟大多是用在硬碟櫃,並不是直接用在伺服器。 ...

Wish大,現在的伺服器也都是SAS的唷~~
目前公司的伺服器與明年要購入的機器,到是都還沒看到有SS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Wish大,現在的伺服器也都是SAS的唷~~
目前公司的伺服器與明年要購入的機器,到是都還沒看到有SSD的 ...

嗯~沒錯!

IDE由SATA取代,SCSI由SAS介面取代......老大買SCSI介面肯定貴、又不好買,
一定是死豬價格...

如果伺服器有支援的PCI-E BUS,插張SAS介面卡即可使用(當然機殼要能裝得下)

U1尺寸應該不好插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我還真是外星人,"起公狗"剛開時還在猜甚麼意思,多看一下才明白是"典廣ㄍㄠˋ",趕快來去"起公狗"啦。 ...

謝謝你的支持!不過廣告商都要求不要出現"關鍵字",我幫你改一下,請勿在意喔!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刮弧裡不該出現的字拿掉較好啦.
賜公狗,起公狗,練...滑...鼠...左...鍵.

版大果然住巷仔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大辛苦了~
就伺服器有沒有可能電源問題引起的
scsi卡掛了應該頂多無法連線才對

這個在目前無法確定,當時只想用最快的方式讓論壇恢復運轉,現在還有一些細節我忘了如何設定,等都改好了再來修好這台舊伺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支持!不過廣告商都要求不要出現"關鍵字",我幫你改一下,請勿在意喔! ...

謝謝老大!小弟不懂的要多方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K:
Wish大,現在的伺服器也都是SAS的唷~~
目前公司的伺服器與明年要購入的機器,到是都還沒看到有SSD的 ...

所以我先說我沒有看過很多伺服器囉!

网友K: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先說我沒有看過很多伺服器囉!

上個月也是發現伺服器其中一顆硬碟亮橘燈
也才知道那臺有那麼舊,SCSI的硬碟真的好貴....還好以前有掛掉一臺
上面全都是SCSI的硬碟
這個月或下個月會再整理,看能不能挖寶到一、二顆,捐給站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個月也是發現伺服器其中一顆硬碟亮橘燈
也才知道那臺有那麼舊,SCSI的硬碟真的好貴....還好以前有掛掉 ...

那先謝謝了!
論壇使用的那2個全新硬碟我記得每個8000元買的,二手的SCSI硬碟是隨便賣家喊的,網拍通常都是賣返修回來的居多。

网友:
大大 辛苦了

能者多勞 老大 加油.加油..

网友L:
wish~請給我你硬碟的整體規格
我這裡有全高的硬碟
之前買得當備品
這是型號,雖然才50G/7200RPM
但他的高度比較高不知道你能不能用
我記的好像都是新品~將近8顆吧

如果你需要就給你(現在用SCSI的人也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L:
wish~請給我你硬碟的整體規格
我這裡有全高的硬碟
之前買得當備品

只要是80Pin的SCSI硬碟,72G以上容量的都可以,不過由於要裝專用的Tray,所以全高的不能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只要是80Pin的SCSI硬碟,72G以上容量的都可以,不過由於要裝專用的Tray,所以全高的不能用。 ...

好吧~~~~繼續放著當紙鎮!!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好吧~~~~繼續放著當紙鎮!!哈

拿來當卡車的輪擋....

不過這年頭很難看到全高尺寸的硬碟了....

网友:
有空還是得通電運轉一下,電子產品沒用也是會壞的

网友M:
記得IBM的機器(尤其是SERVER)如果拿非IBM品(即上面沒FRU號碼的)硬碟裝上去, BIOS畫面都會跳"NON-WARRANTIED DEVICE"訊息煩死人,
不知道W大的x336會不會.........

网友N:
server ram  適用fbdimm嗎 DDR2-667 ECC 可以用嗎

网友O:
WISH 大辛苦了,能否提供一下目前機器的型號,小弟是做IT的,可以看看有沒有多出的東西。
不保證有,但至少盡一份心力找找。

2顆HD同時掛,應該有做RAID1。但連RAID都掛,這種情形少見。

建議做虛擬化VM,同時由STORAGE代替現有HD。

僅供參考啦。有幫得上忙的地方請說一聲

楼主:
引用 网友M:
記得IBM的機器(尤其是SERVER)如果拿非IBM品(即上面沒FRU號碼的)硬碟裝上去, BIOS畫面都會跳"NON-WARRANTIED ...

這個我要試試看才知道,因為tony6605贊助這台X336有硬碟,所以我沒有試其它廠牌的硬碟可不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server ram  適用fbdimm嗎 DDR2-667 ECC 可以用嗎

不知道耶!我只知道伺服器的記憶體一定要有EC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來當卡車的輪擋....

不過這年頭很難看到全高尺寸的硬碟了....

我第一次看到....原來還有這種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O:
WISH 大辛苦了,能否提供一下目前機器的型號,小弟是做IT的,可以看看有沒有多出的東西。
不保證有,但至少 ...

目前是用IBM eServer xSeries 336,一般都簡稱X336。
我們的論壇沒有做RAID,而是將兩個硬碟分別裝OS與DISCUZ,大前天就是OS的硬碟跟伺服器同時故障了,同時故障的情形也是屬非常少見,但是偏偏就遇到。
你的建議我會再想一下,約3個月前曾經跟某家虛擬主機公司洽詢代管的可能性,結果跟他說我們論壇的容量跟流量後,他說要應付這種"規模",建議直接代管"實體主機",還說有一種代管5年專案,每個月的月租費較高,但是代管5年後實體主機就歸我,因為價格不低,只能再想一想。

网友P:
引用 楼主:
目前是用IBM eServer xSeries 336,一般都簡稱X336。
我們的論壇沒有做RAID,而是將兩個硬碟分別裝OS與DI ...

wish兄查一下你的機器這兩支能不能用,2G雙面36顆粒ECC REG PC2-3200

http://www.comx-computers.co.za/ ... 75DD2048R-400Sp.pdf

楼主:
引用 网友P:
wish兄查一下你的機器這兩支能不能用,2G雙面36顆粒ECC REG PC2-3200

http://www.comx-computers.co.z ...

狼大︰
IBM X336就是使用DDR2 PC2-3200,只要記憶沒壞就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
IBM X336就是使用DDR2 PC2-3200,只要記憶沒壞就能用。

請提供收件資料,將記憶體送過去您那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