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讓LED閃爍?!?!

楼主(2013-12-17):
我有一個燈條,像聖誕燈,目前是用5V變壓器串接一個47歐的電組讓它恆亮,有20個LED是並聯封裝在線上面,請問我要如何讓他閃爍?

网友:
你標題要不要改一下~  不太符合板規唷

网友A:
用555  IC 自己做一個震盪電路  快慢還可以自己調  3腳輸出接一個繼電器控制就好

充電週期T1 =0.693(Ra+Rb)C。放電週期T2 ==0.693RbC,所以振盪週期為T =T1 +T2

网友B:
7414+NPN電晶體

7414第7腳接GND第14腳接5V
第1腳接電容1uF正極 負極接GND 可變電阻用30K
快慢自己調

如果不會做555或是相關的
LED閃爍模組 市面上就有

网友: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iw=1366&bih=610
挑一個你喜歡的  做做看吧
不會做跟大家說
大家會教你的

网友:
標題請改一下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55  IC 自己做一個震盪電路  快慢還可以自己調  3腳輸出接一個繼電器控制就好

充電週期T1 =0.693(Ra+Rb ...

CS8316~~感謝了~~請問Vcc是幾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14+NPN電晶體

7414第7腳接GND第14腳接5V

感謝回覆~~我剛好有74LS14,NPN 用945可以嗎?VR請問如何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CS8316~~感謝了~~請問Vcc是幾伏?

5~12都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2都可~

再請教~如果我要用5V,那 Ra , Rb ,C 需要用多少的?那我的LED可接 1 & 3 嗎? 經過relay,是否保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14+NPN電晶體

7414第7腳接GND第14腳接5V

專炸元件~~~剛查了一下,7414好像是6組正反器的TTL,這種線路是不是只用掉一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專炸元件~~~剛查了一下,7414好像是6組正反器的TTL,這種線路是不是只用掉一組?

只要一組 除非很在意波形才會用第二組整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請教~如果我要用5V,那 Ra , Rb ,C 需要用多少的?那我的LED可接 1 & 3 嗎? 經過relay,是否保 ...

過RELAY是怕 555帶不動那麼多LED     Ra  SVR 250K   RB   1K   C  10uf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content.edu.tw/vocation/electronic/tp_ss/unit7/unit7-1-2.htm

感謝回復~~在圖中用8V,這樣我就需要用兩種電源,如果是用單一電源5V,請問更改哪些電子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過RELAY是怕 555帶不動那麼多LED     Ra  SVR 250K   RB   1K   C  10uf

感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復~~在圖中用8V,這樣我就需要用兩種電源,如果是用單一電源5V,請問更改哪些電子元件~~

5V直接也會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