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CQ42開機時呈現系統資訊已遺失

楼主(2013-12-17):
[at各位先進您好!這台CQ42-117TU原先的狀況是不開機~經爬文後想說死馬當活馬醫!先搞BIOS再說~去官網下載後使用燒錄器燒錄!挖哩勒竟然被我矇對了!!美麗的LOGO出來了^^心中爽了一下!但馬上又涼了半截~出現以下訊息tachimg]148823請問該如何解決!!PS~可以正常進入系統但每次從開機都會有這各訊息!!抱歉~第一次PO文有點亂~各位大大請見諒!!!

楼主:
感謝ayu05202003 大大~我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ayu05202003 大大~我試試看!!

最應該謝的是yoyoway大吧,
你如果成功記得要說一聲

楼主:
感謝yoyoway分享這麼好的文章!!我還在測試中~以解決產品名稱.產品號碼及產品序號~唯讀產品組態<PCID>怎麼輸入都會顯示錯誤!!我也是用NBDMIFIT這個程式修改><!請問還有什麼方法嗎?

楼主:
還是搞不定~~!不過有學到一點知識!謝謝板上大大的教導!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是搞不定~~!不過有學到一點知識!謝謝板上大大的教導!感恩!!

請問你的ic燒錄器型號為何.是否有正確支援25Q80BVSI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的ic燒錄器型號為何.是否有正確支援25Q80BVSIG

我是用RT908燒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RT908燒錄的

我之前碰過的狀況是:我的燒錄器沒有25Q80BVSIG選項 .所以就用25Q80這個選項.結果燒出來就是有問題.你的燒錄程式裡有25Q80BVSIG這個選項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碰過的狀況是:我的燒錄器沒有25Q80BVSIG選項 .所以就用25Q80這個選項.結果燒出來就是有問題.你的燒 ...

哈哈~~原來如此!!我的燒錄器應該沒有這個選項!我燒錄器比較陽春!感謝您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