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高壓版上的保險絲

楼主(2013-12-18):
這小問題不知要發在這好,還是「新手上路」比較好

想說跟液晶電視有關還是發在這了

想問這高壓版上的保險絲

零件上標20 是表示這顆是20A嗎?應該沒這麼大吧XD

板子上標 F 1A/76V,是1A嗎? 哪個才是正確的呢?

再請教隔壁那個OZ964GN

要去保護的做法,是在第二隻腳(OVP)和GND用一顆1K電阻接上嗎?

謝謝回答了~

网友:
2安培
20安培 整個燒掉 保險絲還頭好壯壯

网友:
20代表2A 你幹嘛要去掉保護 很危險的

网友:
板子上有標示,保險絲規格用1A/76V.

楼主:
謝謝各位的解答~已經順利完修

會提到去保護,是因為有聽過有人弄過,而且弄了5、6台到現在都沒有任何事發生

所以想問問這個方法

网友A:
去掉保護,下次要修的就不只那些東西了.
如果沒料,就要換一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保護,下次要修的就不只那些東西了.
如果沒料,就要換一張了.

多謝指教

去保護這做法還是不要輕易嘗試好XD

网友:
所以這種2A的保險絲,若用一般的貼片3A保險絲就可以代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