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H3243 畫面顯示問題

楼主(2013-12-18):
大家好

最近家裡的電視發生了一些問題,就是如同下圖所顯示,在觀看影片時在純黑的的地方會出現以下的情況,其他影片也有類似油畫的情況發生,我上網爬了一些文後,可能是T-con的問題
T-con型號: T315XW02 V0
可否請教各位,如果我要查修此T-con哪邊故障,是否給些方向,讓我能自己維修好此問題
先謝謝各為了。

网友:
感覺像t-con接解不良也會.

网友:
如果熱風槍、烙鐵會用的話,可以建議你自己修理
如果完全外行,直接買一塊一樣的新版來換比較好!!

网友:
論壇內有很多關於查修 t-con 的文章,查閱一下應可幫助維修的方向,

懷疑 t-con 有問題,量電壓就知道了,gama 電壓數據上傳上來再判斷.........

网友:
給專業的修吧~

网友:
AS-15或買一片T-CON@
但會先會拆才是重點跟工具~

网友:
T-con gama error

网友:
可能L324故障

网友:
看起來好像屏線接觸點氧化

网友:
我也是認為屏線氧化是主因.

网友:
換修修T-CON的元件,如沒有設備及經驗的話是不會成功的,也常有人說換片T-CON較快。
但事實上更換板子通常直針對電源高壓板及顯示主板或操作板,想換T-CON的話不是專業的完全是不可能的也沒機會,頂多是原板維修或是換二手面板組。

网友:
先用公板送信號至 TCON 測試區格式出為面板或煮版之問題,如是面板問題,再換一塊TCON測試

楼主:
大家好,有試著更換T-con看看,好像問題還是無法改善,看起來是主板有問題,有人有相關經驗嗎??
還是可能哪邊有問題。

网友:
面板是哪一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有試著更換T-con看看,好像問題還是無法改善,看起來是主板有問題,有人有相關經驗嗎??
還是可能哪 ...

預祝您完修~

网友A:
可能是AS15,但不一定是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AS15,但不一定是喔.

VH3243沒有AS15...@@

网友B:
引用 楼主:
VH3243沒有AS15...@@

可以PO這台的T-CON看看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PO這台的T-CON看看嗎? 謝謝

网友:
先換一片較快
看不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