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G L226WT 電源板問題(PLLM-M602A)

楼主(2013-12-18):
各位前輩~請教一下
此影幕一開電的時候,藍色燈一直閃爍,無畫面
後來上網查資料,應該是電壓不穩的問題
將電源板拆下,發現12V 和 5V的電壓會跳
5V 為4.7~5.2
15V 為13.6~15.1

想請教:
1.正常的電壓值是不是不會跳動??
2.有將電容卸下,用三用電表量過,看似好品??

想請教各位,下一步該如何檢測???
謝謝!!!!!

网友:
有將電容卸下,用三用電表量過,看似好品??

网友:
先看看電容有沒有問題吧~   沒有的話查看看負載有沒有短路~  在沒有就查一次側電源吧~  上次遇到一片也是電壓高高低低是一次側PWM IC壞了~

网友:
讓專業的修吧!

网友:
一次側pwm ic 或 二次側有短都會這樣.
一次側機率比較高,而且會另有原件故障.

网友:
祝您 完修 學習了 感謝分享 3Q

网友:
這篇發文者應該潛水去嚕 沒回應~.~

网友:
注意電容會騙人

网友A:
這兩顆PWM 小電解測量了嗎? 有沒數據!

買這台很管火~

网友:
故障點在背面 ,線路上。有短路
一量就可以完修。

网友:
電容全換新品試試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兩顆PWM 小電解測量了嗎? 有沒數據!

您這台很火的電容表,哪買的?

TK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這台很火的電容表,哪買的?

癖酷團購在熱賣中呀!
簡易晶體測試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癖酷團購在熱賣中呀!
簡易晶體測試器

感謝回覆,我後來再淘寶網~有找到賣家

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