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樣是面板故障嗎

楼主(2013-12-18):
請問這樣是面板故障嗎

网友:
面板故障+1

网友A:
有救,很難救,能解的沒幾個?

网友:
是地,面板掛了!

网友:
面板故障 + 偏光膜老化

网友:
買一片通用驅動板,便可修復驅動板,
若是面板壞了,那就放棄了,因為太貴了

楼主:
我試過補焊電源板和驅動板 沒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救,很難救,能解的沒幾個?

可以提示一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提示一下嗎

我知道有人會解,但是不是我,  這種故障我都判定面板壞

想解這種故障就我所知需要顯微操作台、其他需要啥工具我就不知了

通常是TAB到面板間有斷線或是TAB IC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