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UT61e 電錶上RS232 通訊的疑問 ??

楼主(2013-12-18):
自從上次修理 ut61e 看到這電路圖 , 一直對電腦連線的部份 , 覺得有所疑問 !!!

依電路圖的架構來看 , 應該是單向傳送(資料送至電腦) ,  可是電路圖上的 RS232 卻接 TXD

這是發送資料的 pin  , 照理應該接上 RXD 才對 !!!

想請問一下各位大大有何看法 ???

网友A:
這應只是參考線路(實際有部份保留),你可拆開紅外線轉RS232的信號線,解開RS232外蓋,就會發現實際配線不只圖上那幾條連接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只是參考線路(實際有部份保留),你可拆開紅外線轉RS232的信號線,解開RS232外蓋,就會發現實際配線不只圖 ...

網路上有人拆開 , 那個外殼是黏死的 , 要用刀片破壞 !!!

我不想破壞它 !!

就單純的看這電路圖 , 我認為應該是錯植吧 !!!

它原本應該是有雙向功能 , 但部份元件都未裝上 !!

因為網路上的圖都只能看到單一面的 !!!

無法得知真正的接線方式 !!!

http://bbs.yleee.com.cn/thread-17720-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網路上有人拆開 , 那個外殼是黏死的 , 要用刀片破壞 !!!

我不想破壞它 !!

RS232的外殼是可解開的.(非紅外線那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232的外殼是可解開的.(非紅外線那端)。

也對 ~~

等一下有空解開看一下 !!!!

還是看不出來 ~~

TXD 及 RXD 都有接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對 ~~

等一下有空解開看一下 !!!!

現在的問題是指此測試線通信有問題?還是想確認線路圖是否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的問題是指此測試線通信有問題?還是想確認線路圖是否正確?

我只是想確認電路圖是否正確 !!!!

或許以後可以應用一下這個電路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對 ~~

等一下有空解開看一下 !!!!

你把接頭的連線畫一下來看看.我不知它是否有雙向,但是它的程式只有固定約一秒傳送一組數據給電腦,若是用電腦做電壓的單一監測很方便,我本來想改為可以監控多組的,但是要能抓對時間點,而且他們也沒有公佈接收方式的原碼,所以就暫時沒再繼續進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接頭的連線畫一下來看看.我不知它是否有雙向,但是它的程式只有固定約一秒傳送一組數據給電腦,若是用 ...

這是接頭實際接線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是接頭實際接線 !!

此電路只標示出信號傳送部份的聯接部分,而此條信號線原本可能是可用來做雙向傳輸的,只因此電錶在紅外線部份只需做出傳送功能,而接收功能因未使用,故在紅外線發射器部份,已被塑膠孔塞住了(無作用).雙向傳輸的紅外線應有2對,而目前此附贈的傳輸線只用了1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電路只標示出信號傳送部份的聯接部分,而此條信號線原本可能是可用來做雙向傳輸的,只因此電錶在紅外線部 ...

這個我明白 ~

我只是針對這個電路圖 , 那個 RS232 的TXD 的接線是否錯誤 !!

正確應該接上 RXD 才對 !!!!

電錶對電腦傳送資料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我明白 ~

我只是針對這個電路圖 , 那個 RS232 的TXD 的接線是否錯誤 !!

可用示波器驗證,或許他把自己當成了MASTER.

网友C:
那個電路圖是故意弄錯的, 除非他隨機配送給你 USB - RS232 CABLE

從PC的COM接頭看下面的安排,
DB9-2 RXD, 外面的訊號進入PC
DB9-3 TXD, PC的訊號輸出到外部
DB9-4 DTR, 通常都"偷電", 用作提供5V 或 3V3, 大概10mA最多
DB9-5 GND

俺一直都這樣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把接頭的連線畫一下來看看.我不知它是否有雙向,但是它的程式只有固定約一秒傳送一組數據給電腦,若是用 ...

它這個是標準的RS232呀......根本不用管如何去抓對時間點或是接收的方式...

它送出來的就是ASCII明碼.....印象中是9600bps在運作的...

不過你寫PC端程式的時候....首先要送出DTR訊號....這樣模組才有電能運作.....之後就是一般的RS232事件觸發接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電路圖是故意弄錯的, 除非他隨機配送給你 USB - RS232 CABLE

從PC的COM接頭看下面的安排,

沒錯正常是這樣 !!!

就是覺得電路圖應該不對

所以上來問問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它這個是標準的RS232呀......根本不用管如何去抓對時間點或是接收的方式...

它送出來的就是ASCII明碼... ...

謝謝你的建議.
你大概不知我說的抓對時間點的問題所在,那是說當該附贈軟體只有一個擷取點時,若是用像CD4051的IC去做多工,變成多個輸入點,哪個時間點時是哪一組在輸入,那就變成很重要了,假設我有3個偵測點,第1,2個偵測的是電壓,第3個偵測的是電流值,在電腦端若弄錯的話,電腦端一切的計算都不對了.

若是知道通訊的規格,一切都可以自己做安排,當然沒有什麼問題.

請問一下,你有它的通訊規格嗎?
例如:現在UT61E傳送的是Vdc電壓,它的通訊規格如何?
例如:現在UT61E傳送的是Vac電壓,它的通訊規格如何?
例如:現在UT61E傳送的是電流,它的通訊規格如何?
例如:現在UT61E傳送的是頻率,它的通訊規格如何?
例如:現在UT61E傳送的是電容值,它的通訊規格如何?
例如:現在UT61E傳送的是電阻值,它的通訊規格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謝謝你的建議.
你大概不知我說的抓對時間點的問題所在,那是說當該附贈軟體只有一個擷取點時,若是用像CD40 ...

好幾年前玩的....老實說都沒什印象了......
剛剛找了一下電腦檔案......竟然是19230 bps

通訊格式Manual都有吧.......21頁開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幾年前玩的....老實說都沒什印象了......
剛剛找了一下電腦檔案......竟然是19230 bps

謝謝.
我就是要這一些資料,上次購買時的資料,所看到的是非程式性質的應用資料而已,並不是像現在這個,有了這個資料就可以做更多的應用了.

那個baud rate = 19230 bits也是很奇怪的數值,若用VB6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E:
你的電路圖看起來是Master接法,而PC端一定是Master,因此你需要一條Rxd,Txd(DB2,DB3)交換的RS-232線。

其實你可以自己做一條,一般而言只要DB2,DB3,DB5 三Pin就可連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幾年前玩的....老實說都沒什印象了......
剛剛找了一下電腦檔案......竟然是19230 bps

剛剛以VB6大概測了一下,結果系統不接受19230.
不知你是否有實測過,是以那種語言寫的?

网友E:
Scott兄,典型PC的Baud Rate = 115200/N ==>  (115200/57600/38400//28800/23040/19200/.......)

所以應該是19200,即使設19230,PC也會認定為19200 (115200 / 6)

网友B:
引用 网友E:
Scott兄,典型PC的Baud Rate = 115200/N ==>  (115200/57600/38400//28800/23040/19200/.......)

所以應該 ...

你說的我知道,問題是VB6系統無法接受P.
如19230,P,7,1,.....,19320,P,7,2,用19200一樣系統無法接受.
19200,n,8,2是可以接受,但是與UT61E裡的P需求格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電路圖看起來是Master接法,而PC端一定是Master,因此你需要一條Rxd,Txd(DB2,DB3)交換的RS-232線。

其 ...

這個圖畫這樣有點讓人容易搞錯 !!!

實際上的線路是個母接頭 , 直接接到電腦 COM 端 !!!

那這樣圖畫的就不正確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我知道,問題是VB6系統無法接受P.
如19230,P,7,1,.....,19320,P,7,2,用19200一樣系統無法接受.
1920 ...

剛才看了一下PDF,它的格式真的跟一般常用的不同耶! 它每一串為10Bits,因此可用N,8,1(也是10Bits)代替,但第9Bit(Odd Parity)可忽略不用 ,只是比較麻煩的是要用程式解出每一項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圖畫這樣有點讓人容易搞錯 !!!

實際上的線路是個母接頭 , 直接接到電腦 COM 端 !!!

很久很久以前我常買套件來玩,結果裡頭的電路,都會有小缺點,不是設計問題,而是故意的,有次是買電池的遙控船,裝好了卻無法遙控,電路查一查,發現是馬達橋式控制的部份有二極體怪怪的,當時在台南鄉下地方,無法像現在可以找人討論,只能打電話到台北的公司,結果接電話的小姐說二極體是故意畫錯的.

遙控船還在鄉下的角落守著寂寞歲月,想想這已經約是30年前的事了.

還有一次買幾個聲控套件,裝一裝也是不能動,以示波器測量後發現信號被一個電容給吃了,把電容拆掉就好了,電路為何會多加上一個電容呢?

網路上的電路,除非自己做過,否則有許多是有缺點的,想一想有時候,我們自己設計的已測試過的電路,都可能少畫了某部份,所以在網路上看到的資料不正確的話,也不足為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圖畫這樣有點讓人容易搞錯 !!!

實際上的線路是個母接頭 , 直接接到電腦 COM 端 !!!

通常都要標明MaIe或FemaIe才不會搞錯!

网友F:
插花一下:

請問三用電表電腦的目地是什麼?? 大陸幾款人民幣二百多的電表強調可以用USB接電腦,小弟好奇,是配合什麼軟體可以有其它運用、還是自己開發軟體?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插花一下:

請問三用電表電腦的目地是什麼?? 大陸幾款人民幣二百多的電表強調可以用USB接電腦,小弟好奇, ...

他會附贈軟體 !!!

主要用來儲存數據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插花一下:

請問三用電表電腦的目地是什麼?? 大陸幾款人民幣二百多的電表強調可以用USB接電腦,小弟好奇, ...

配合所附贈的軟體,在電腦上可以約1秒收一筆資料,假設有1000筆就是1000S/60=16.667分鐘,若是10000筆,就是2.778小時,你可以自行設定時間,做為監視電源或者整體設備的電流或電壓的穩定度.

网友F:
感謝兩位的回覆,同樣的工具換了專家來應用,果然是另一個世界。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感謝兩位的回覆,同樣的工具換了專家來應用,果然是另一個世界。

你若是會寫程式的話,可以把它的儲存檔案*.xls做更多的應用,也可以把*.xls當成類似*.txt來處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若是會寫程式的話,可以把它的儲存檔案*.xls做更多的應用,也可以把*.xls當成類似*.txt來處理. ...

看來還可以做成監控設備。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來還可以做成監控設備。

以下是我以前測試5V的一小段資料,*.xls擋可以在excel看,你也可以把它當作*.txt開啟.

No        Time        DC/AC        Value        Unit        AUTO
1        02:28:37        DC        04.992        V        Pass
2        02:28:37        DC        04.992        V        Pass
3        02:28:38        DC        04.992        V        Pass
4        02:28:38        DC        04.992        V        Pass
5        02:28:39        DC        04.992        V        Pass
6        02:28:39        DC        04.992        V        Pass
7        02:28:40        DC        04.992        V        Pass
8        02:28:40        DC        04.992        V        Pass
9        02:28:41        DC        04.992        V        Pass
10        02:28:41        DC        04.992        V        P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