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種電阻嗎??

楼主(2013-12-18):
就灰灰的。。。。好像沒看過。。。。
有人有看過嗎??

网友:
小弟淺見,這個只是功率大一點的碳膜或是金屬薄膜電阻!
通常使用在負載洩壓上!

网友:
1W / 1% 金屬氧化模電阻

色碼是"橙黑紅金黑"

网友:
是連接到MOS管的D極或S極?阻抗與功能大不同.

网友:
1.從標示R9A知道這是一個電阻.
2.追蹤此電阻走向,可大略得知此電阻用途及數值大小.與MOS管的D極連接,為逆向突波吸收用電阻(一般會與一顆高速二極體成串聯),數值為數10K.若與MOS管的S極連接,為電流取樣電阻,數值約為0.XX歐姆.

网友:
吸收开关电源反峰脉冲用的。

网友:
ㄜ......
我櫃子中的備料中有不少這型電阻....金屬氧化膜電阻....
以前修音響類機器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