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USB視訊可以改AV端子嗎?

楼主(2013-12-18):
請問...

USB視訊有辦法改成可接用AV端子嗎?

网友:
WEB CAN?
應該沒辦法,必須透過驅動晶片才能輸出
且訊號也不是類比,而是數位訊號

楼主:
我想應該也沒辦法...

网友:
這種的....可以用嗎???

Easycap USB DVR 影像擷取卡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p;k=easycap&t=0

楼主:
arthur0518 大

我主要把 WEBCAM USB裝置改成 可以接AV端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