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sony 32v-400b

楼主(2013-12-18):
請教各位師父
這台電視還有救嗎??
如果有救是哪塊板子出問題呢??
感謝

网友:
可以修啦

网友:
照片上沒有 故障的板子 喔

32v400b

网友:
有得救啊~

自己不會修的話~就給人家賺吧~

网友A:
基本上屬面板故障!!  可以修的油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屬面板故障!!  可以修的油畫!!

同意................

网友:
問題應該出在邏輯板,不在你照的圖片上喔

楼主:
請問wecan大大
後面捕的2張圖有那塊板子嗎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wecan大大
後面捕的2張圖有那塊板子嗎
"感恩"

最後那張圖的板子

网友:
找公司修理過2900元

网友:
T-CON故障了

网友:
T-CON故障加一

网友:
1.最後一張不就是T-CON了....
2.類似有名的AS15-xx 掛了的症狀.... 只知道這樣

网友:
最後一張,左邊的方形IC換掉,照片模糊,看不清板型號跟IC型號

网友:
v315b1 co8

換as15就可以完修

网友:
目前油畫症狀就是As15,但是要更換此IC就需要有相當的技術及輔助工具&材料

基本上~只會拆拆電容及"針腳"IC而沒處理過SMD零件的話
那麼相要"成功"更換此IC的難度,就幾乎是不可能

楼主:
謝謝各位師父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