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電力重負載-->日光燈瞬間閃一下怎麼解決?

楼主(2013-12-19):
馬達類例如冰箱要有很大的啟動電流,故啟動時日光燈會閃一下,目前某案例屋內有各種型式冰箱共5台,故日光燈一天到晚在閃令人不舒服,目前想到幾種方法:
1、日光燈換電子式安定器,請問有效嗎?
2、整個廻路是15a breaker但目前只接800watt電器,用on-line ups 1500va全迴路穩壓,對150watt中型冰箱啟動撐得住嗎?我之前有實測過那時好像不行ups會關機保護,且on-line ups效率有85%就算高那100元電費ups就要白花15元真的很不划算
3、用電子式AVR穩壓我就買台1500va avr穩壓器,請問這種avr反應時間快嗎?可在冰箱啟動時作用那1秒的電並使日光燈不閃嗎?
請問各位,謝謝各位高手告知

网友:
變壓器多組輸出用繼電器切換的機型
確實會有你說的這種現象出現 (繼電器切換的時間電力會瞬斷)
改用電子式安定器的燈具,是可以改善電力瞬段閃一下的狀況
以目前的市場價格而言
要改電子式安定器,不如直接改LED燈管

网友:
直接改LED燈管 +1

网友:
在線式的ups無法單獨接電感類的電器
有人試過接電感性負載加鎢斯燈泡

可以將電燈單獨一個回路嗎?
或替電燈加裝電子式avr

网友:
市售的省電器(幾百塊那種)大多都是用大容量電容提高功率因素,電容可以在瞬間是放出強大電流,應該可以解決壓縮機啟動瞬間所需的電流,而且還可以提高功率因素 省電喔!
(這個方法可以用在直流電,交流電不知道能不能)

网友:
現在的日光燈不是都有配置一顆電容器在裡面
沒有必要再加裝吧
況且要應付瞬間低壓,所需要的電容值應該不低

网友A:
建議先量一下日光燈閃爍時的AC電壓...
如果電壓偏低可以通報台電加裝電線桿上的電桶...(電桶容量不足造成壓降,壓降造成日光燈閃爍)
另閃爍的問題可以在日光燈的線路前面安裝AVR,功率不用很大(500W級即可,約是負載的3~4倍容量),但千萬別把高耗電馬達也拉進AVR的負載...
日光燈改電子式穩壓器也會有改善,不過設計不好(抗干擾能力及預留容量不多)的會壽命也不會太長...
還有傳統式安定器的效率不高(約5X~6X%),但如果在L-N端並連一顆電容(含放電電阻),可以提升效率到約90%,不過如果燈管經常閃爍的話,會很容易爆電容(我這已炸2支了)...

AVR千萬別接馬達類,很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議先量一下日光燈閃爍時的AC電壓...
如果電壓偏低可以通報台電加裝電線桿上的電桶...(電桶容量不足造成壓 ...

那顆電容會爆?感覺有點恐怖
AVR要找那種電子式的,用SCR或TRICK做調壓元件
如果是變壓器+繼電器做調壓,還是會出現閃爍

网友:
檢查配線是不是不夠大,導致有大電流時整體壓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