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P L1910 如何解除燒機模式

楼主(2013-12-19):
Hi all,

手上有2台HP L1910 多是開機跑燒機模式(接上電腦也一樣)

其中一台比較怪,原本正常使用約過2小時候,就自己進入燒機模式然後就一值維持燒機模式無法復原
於正常使用的2小時內,我有確認按鈕多可正常work (而選單裡面也無燒機模式選項)

另依台收到,開機就直接試燒機模式

我有看過HP L1910 service手冊,但是裡面並無燒機模式的相關按法

這螢幕也只有4個按鈕,各種組合我也試過但是多無解

不知有沒有人知道?

===========================

此問題已處理完畢 (12/20 更新)

由於又收到一台可正常顯示的HP L1910,於是可以再好好測試一下
可確定的是service手冊寫的進入factory模式,是"錯誤"的

終於搜尋到不知哪國的語言,因為看不懂(好再有google多語翻譯),才得知為按 "menu" 及 "+" 10秒鐘不放
就可以進入factory模式,裡面就有burn的選項

但是若是已經一開機就出現燒機模式,不管你如何"按",也決不可能進入 factory模式
因此問題就很單純了, 就是AD板了

換掉24C04就不會再有開機進入燒機畫面,在按menu進入選單,執行factory reset,將正常值寫入24C04即可修復完畢

***HP L1910我之前有發過~有一個通病,就是開關板"所有"按鍵多會出問題,必需全部換掉,絕不能偷懶只換power&menu***

网友A:
有些(廠牌)沒有訊號 就事這樣
開機就直接試燒機模式
好像hp舊是其一得(廠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廠牌)沒有訊號 就事這樣
開機就直接試燒機模式
好像hp舊是其一得(廠牌)  ...

故障的HP L1910神奇的地方就是,不管你有無"訊號"(接上電腦)
他就是直接進入燒機模式

只不過一般市面上因該是修不太到 HP L1910這款螢幕,因為這是公家機關標案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的HP L1910神奇的地方就是,不管你有無"訊號"(接上電腦)
他就是直接進入燒機模式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