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手腕型血壓計無法建壓

楼主(2013-12-19):
廠牌是SAMPO
在跳蚤市場買回來的庫存新品,使用大概100次左右後就無法建立壓力

由於已經是多年機種早就停產,也沒有保證書和保固,想自己修看看
裡面是這樣

操作或是幫浦動作都正常(但開始動作後跑一下下就漏氣然後就會顯示錯誤訊息)
這兩處蓋起來以後會相接,懷疑會不會是這裡漏氣?但目視沒有破損

因為還是無法建壓,所以纏了一圈膠帶

試了兩次都可以建壓
但之後又不能建壓了,不管是纏電器膠帶或是水管膠帶(tape seal)都一樣

請問是密合不良嗎?還是問題會是哪裡?請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
我個人可能會朝向馬達方面評估看看..有點時間的機器....會不會馬達承軸有問題??譬如..潤滑度不夠之類的...我只是猜測~~

网友:
會不會是電力不足,看電池盒好像有生鏽。

网友:
我還是建議,血壓計不是一般家電,建議還是買新品。

网友:
買新品也是一法,將本體空氣管拆離用手指壓住出口通電加壓時就能發現哪裡漏氣,軟管接頭老化為多

网友:
漏氣!~~軟管接頭部分~~

特徵無法持續加壓到設定壓力,打氣馬達就停止運作了....

网友:
沒電應該會顯示,管線接頭漏氣,或洩壓閥漏比較可能!

楼主:
電池換新是沒問題

我會先將最簡單的軟管部份,拆下來檢視看看

网友A:
父親用了好幾個  都是脕帶漏氣   一直買不到維修部品

网友:
血壓計一類的東西,如果無法以原廠料件換修,那最好還是整台讓它退休,再買一台新的
因為怕會測量不準,高血壓測成正常血壓
該吃降血壓藥的時候沒吃,那.......(不敢想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父親用了好幾個  都是脕帶漏氣   一直買不到維修部品

15年前小弟因為相同問題買過腕帶,當時1條800大洋,全機2400,老闆拆新機殺肉

現在1台才1000多,建議腕帶問題直接買台新的

网友:
就如11F所說-------成本太高了

网友:
這種東西啊~~~~
1.用久了(時間長短不一)它塑膠管線連接處肯定會漏氣,
我上次修廠商只收基本維修費而已....
2.需要校正,不能買一台一用N年,這樣會變成快樂錶。
起碼三四年甚至兩三年就送回去廠商校正一下...
3.手臂套的款式比較適合大多數情況的人用,手腕的萬一
遇到循環系統有問題的人會讓數值失去參考意義...
4.買知名廠牌大廠的產品
5.購買時除了採購價格,也可以順便問問耗材價格,如手臂
套、校正費用....以及代理商的態度,有的廠商會以停產太久
做藉口拒絕提供服務(花錢他都不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