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PHILPIPS 190C 電源指示燈有亮無畫面

楼主(2013-12-19):
此機一上電指示燈亮起但沒有畫面

型號

拆開後內部照

電源高壓板(明顯可看見哪裡有異樣了)

AD板

利用跟arthur0518大大買的PCB夾具浱上用場

換好故障零件後,發現按鍵不太靈敏,再度拿起跟arthur0518大大買的PCB夾具來更換按鍵(讚!超好用的)

完修囉

有會員朋友不知明顯故障地方是哪,是我的疏失所以補上明顯故障地方
紅框處是明顯電容大肚子了,綠框處是一起順便更新它的地方

网友A:
所以這篇維修文 ~ 是在推薦arthur0518大大的PCB夾具

看起來真的好方便喔 !!! 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這篇維修文 ~ 是在推薦arthur0518大大的PCB夾具

看起來真的好方便喔 !!! 讚  ...

arthur0518大大的PCB夾具真的是超方便啦
值得一推再推~哈

网友:
SORRY~可以請教一下明顯的異樣指的是??

网友:
電源版之大家來找碴.第四張圖跟第六張圖.

网友:
幾個大肚子換掉就可以完工了...

楼主:
已補上故障地方的圖及更新零件的說明了

网友:
謝謝啦!!!...hankhu大大...
您把小弟的PCB夾具...形容的那麼讚......
真的有點不好意思捏!!!
恭喜完修!!!...

网友:
hankhu  實在是太客氣了~真的是感謝您!
電容大肚,我看出來了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