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微星9800GT記憶體晶片替換問題

楼主(2013-12-19):
微星9800GT記憶體晶片爆了,小弟想請問先進拔掉它可以正常使用嗎?還是一定要補上一樣的晶片?
如下圖

全圖

全圖

9800GT

它自爆了@@

它自爆了@@

爆了

記憶體型號

記憶體型號

型號

网友A:
顯示卡上的記憶體怎可能少一顆運作?!

你必須更換同廠牌型號的DRAM上去...

這種GDDR採BGA封裝,你有返修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顯示卡上的記憶體怎可能少一顆運作?!

你必須更換同廠牌型號的DRAM上去...

有反修台
果然一定要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顯示卡上的記憶體怎可能少一顆運作?!

你必須更換同廠牌型號的DRAM上去...

換這個IC用熱風槍就可以了,不需要返修台。

网友C:
不記得這篇有誰貼過,不過再貼一次讓有興趣的人再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48659&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記得這篇有誰貼過,不過再貼一次讓有興趣的人再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 ...

哈!包鋁箔紙我還以為要拿要烤箱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換這個IC用熱風槍就可以了,不需要返修台。

因為腳位不多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為腳位不多嗎?

那種小顆的BGA用熱風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種小顆的BGA用熱風槍就可以了。

有機會我玩看看...

网友D:
可以修改BIOS
隱蔽掉壞的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修改BIOS
隱蔽掉壞的通道

感謝我在研究研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修改BIOS
隱蔽掉壞的通道

k大您會嗎?開個文教一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k大您會嗎?開個文教一唄~~~

W大您太抬舉我了
一堆16進制代碼看到我都快眼花了
還是沒有結果=A=
不過他是已2顆記憶體為一個通道
8個顆粒共4組通道分A.B.C.D
位子又不一定照順序來@@~每張卡都不一定!!
所以小弟也還在摸索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W大您太抬舉我了
一堆16進制代碼看到我都快眼花了
還是沒有結果=A=

呵~呵~沒關係~~修顯卡我也只會換gpu而已~~
有時爬對岸的文,感覺有一批超強的修卡神人,經典的 2a 2r 2b故障都能查得出來,只是它們的回文都超嗆的~~

网友:
2a 2r 2b的部分他們也只是猜測
不是100%準確@@
因為這3個故障碼連AMD自家工程師有時都無法檢修直接報廢@@"
大家都有BGA可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顯示卡上的記憶體怎可能少一顆運作?!

你必須更換同廠牌型號的DRAM上去...

以前我玩過…
http://bbs.pigoo.com/thread-27831-1-1.html

楼主:
找沒有全新一樣的顆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