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介面印表機伺服器請益

楼主(2013-12-19):
公司有兩台USB型的印表機,透過一台電腦主機分享
如今我想省電源不想再開著一台電腦主機掛著
我是否要買一個單介面印表機伺服器(1USB) + USB擴充1對4
還是雙介面印表機伺服器PS531這款就可解決?

問過兩個店家,兩個店家一個推上面那各解決方案,一個推下面
當然上面那各方案比較省,不到1600元解決

网友A:
列印伺服器必須一台印表對應一顆伺服器,有出可接兩台印表機的列印伺服器嗎?

你看的那台支援兩台USB印表機,那它應該有兩個
USB埠....

网友:
還是雙介面印表機伺服器較不會有問題!直接選印表機網路PORT就可列印!

試過D-Link單介面印表機伺服器 + USB擴充1對4 ,(2台印表機一起開機時)常常會時會找不到印表機一定要關掉不要印表機,方可由另一台印出想要文件,因印表機伺服器開機時會尋找印表機是否已接上!

网友:
我用過幾種列印伺服器,後來還是覺得零壹的比較好用。
零壹目前幾款比較:
1.SU-201,它是把USB裝置透過網路做分享,後面也可以接HUB,但拿來當列印伺服器用起來其實超難用,這款不要拿來這樣用。
2.PS-201S,USBx1,這款以一台印表機對一台主機來講算很好用了。
3.PS-531,USBx2+PRT*1,最多可以接到三台印表機,也是非常好用。

後面兩款我都有三台以上,所以您的需求適合用PS-53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列印伺服器必須一台印表對應一顆伺服器,有出可接兩台印表機的列印伺服器嗎?

你看的那台支援兩台USB印表機 ...

LPT埠的PRINT SERVER很早就有可接多台印表機的機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PT埠的PRINT SERVER很早就有可接多台印表機的機種了.

可是他說他的印表機是USB的...

現在矩陣印表機走USB還是LPT介面啊?

感覺LPT都被淘汰了

网友:
我打錯了,不是PRT是LPT。

而且我第一款SU-201也有三台,但就算拿來當NAS也嫌慢。
他只支援USB 2.0,USB 2.0的外接硬碟原本就不怎麼快,再透過SU-201轉到100M的LAN又更慢了。跑1G不會比較快。

一般噴墨印表機都走USB或WIFI了,連LPT介面很多主機板都不內建了。

LPT介面通常是點陣在用,很多公司行號還是有需要的。

不會設定列印伺服器的公司就會簡單地用LPT切換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精闢的解析~~~還是選2好了,差沒幾百,好用就好,免的同事抓不到印表機,被抱怨

楼主:
安裝後印表機全部消失,夭壽喔~~~怎麼會這樣
都不能列印了~~~該怎麼救呢~~~正在研究中

网友:
這種要在pc端安裝管理器吧!?
像是PSAdmin........

网友:
我記得這軟體沒裝也沒關係,因為只要在IE網址列輸入列印伺服器的網址就可以做設定了。(如何設定變更列印伺服器的網址可參考原廠使用說明)

楼主:
沒救了~~開啟也抓不到印表機,驅動程式都被刪了,少了檔案,上網路搜尋好像說要重灌某個檔,另外打去客服她說我的印表機太高檔了HP1132、HP175M、HP3020都有智慧型功能,所以不適合印表機伺服器,這樣是抓不到的,還好網路買的,還可以退貨,可憐的是我要重抓印表機的檔,搞不好就要重灌系統了,這種東西真不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救了~~開啟也抓不到印表機,驅動程式都被刪了,少了檔案,上網路搜尋好像說要重灌某個檔,另外打去客服她 ...

還有太高檔不能用的說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救了~~開啟也抓不到印表機,驅動程式都被刪了,少了檔案,上網路搜尋好像說要重灌某個檔,另外打去客服她 ...

重抓印表機的檔案不就是重新灌印表機的驅動程式嗎?
如果貴公司印表機太高檔應該就是較新型的機種,驅動應該很好灌不是?
不合用就退吧~~以後有需要就在購買前先詢問客服或上官網查詢機種是否支援相容就好了。
剛試查一下HP 1132就不在零壹的支援列表裡。
http://www.zot.com.tw/accessory/accessory.asp?prm_CategoryID=7
這東西我跟客戶都用得很愉快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還有太高檔不能用的說法...

是真的有喔~~~

一般的列印伺服器不可能可以讓百分之百的印表機發揮百分之百的功能,

現在很多新機種都有網路 或 無線 或 ePrint列印功能,就根本不需要透過列印伺服器就可以讓區網內所有電腦列印的功能,改接到列印伺服器反而會導致有些高階功能無法發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真的有喔~~~

一般的列印伺服器不可能可以讓百分之百的印表機發揮百分之百的功能,

知道了~~意思是那種東西比較適合功能單純的款式,例如矩陣印表機之類的~

那種多合一的複合機就不適合

网友:
HP的多合一事務機為避免功能缺東少西, 建議用他們自家出的伺服器, 但價位就.......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救了~~開啟也抓不到印表機,驅動程式都被刪了,少了檔案,上網路搜尋好像說要重灌某個檔,另外打去客服她 ...

太詭異了
沒辦法用強行指定port到印表機伺服器?

楼主:
搞到現在印表機還是不能驅動,連新增都不准
一直給我跑spoolsv.exe錯誤出來
看來要重灌了

网友D:
去看看microsoft解決方案,應能新增印表機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312052/zh-tw

或許是不是真的中毒了!
有一種spoolsv.exe的木馬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看看microsoft解決方案,應能新增印表機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312052/zh-tw

已解決,太棒了跟我找到的資訊一樣

解決方式

警告:不當使用「登錄編輯程式」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問題,甚至必須重新安裝作業系統。Microsoft 並不保證可以解決您不當使用「登錄編輯程式」所導致的問題。請自行承擔使用「登錄編輯程式」的一切風險。

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請移除印表機和印表機驅動程式,然後刪除登錄中某些機碼下的項目。請依照下列步驟執行:
可能的話,移除列在 [印表機] 視窗中的任何印表機。

如果要移除印表機,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印表機] 視窗中的印表機,再按一下 [刪除],然後按一下 [是] 確認刪除。
在 [印表機] 視窗中,在 [檔案] 功能表上按一下 [伺服器內容]。
在 [驅動程式] 索引標籤上,移除所有安裝的印表機驅動程式。

如果要移除印表機驅動程式,請按一下 [移除],再按一下 [是] 確認。
啟動 [登錄編輯程式] (Regedit.exe)。
匯出下列登錄機碼: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rint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Print
刪除列在下列機碼下的任何項目 (不要刪除機碼本身):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rint\Environments\Windows NT x86\Drivers\Version-2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rint\Environments\Windows NT x86\Drivers\Version-3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Print\Environments\Windows NT x86\Drivers\Version-2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Print\Environments\Windows NT x86\Drivers\Version-3
刪除列在下列機碼下的任何非預設項目: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rint\Monitor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Print\Monitors
預設的監視器清單包括:

AppleTalk Printing Devices (已安裝供 Macintosh 使用的服務時)
BJ Language Monitor
Local Port
PJL Language Monitor
Standard TCP/IP Port
USB Monitor
Windows NT Fax Monitor (已安裝傳真數據機時)

如需有關非預設項目的詳細資訊,請按一下下面的文件編號,檢視「Microsoft 知識庫」中的文件: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60142/ )
如何進行Windows 列印問題的疑難排解
刪除列在下列機碼下的任何項目: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rint\Printer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Print\Printers
結束 [登錄編輯程式]。
重新啟動電腦,然後重新安裝必要的印表機。

楼主:
好兄弟全回來了

好兄弟全回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決,太棒了跟我找到的資訊一樣

解決方式

恭喜搞定,在聖誕節放下心中一塊大石頭。

楼主:
做了幾天的白工後,看來還是需要開機一台主機當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