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國際TH-L37U20W有影無聲

楼主(2013-12-19):
(求助) 國際TH-L37U20W有影無聲
接 數位 , 類比 , AV ,多一樣, 有影無聲 ,有測量一些數據, 請各位大大看是哪裡出問題,大家研究看看
http://html.alldatasheet.net/htm ... 465/3/LV5807MX.html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174/6/TAS5709.html

縮圖以後字變很小 請多包涵

网友A:
先換顆喇叭試試,再來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換顆喇叭試試,再來研究..

你嗎愛說笑, 喇叭沒有去注意, 也就不用混了

网友A:
5709 PLL 起來了嗎??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41214008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5709 PLL 起來了嗎??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4121400812

對TAS5709A的結構不是很了解 ,感覺 PIN 9 ,15,20,21,22,23,測得電壓好像過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TAS5709A的結構不是很了解 ,感覺 PIN 9 ,15,20,21,22,23,測得電壓好像過底

5709 spec 內寫得十分清楚喔!!
請看 spec 18頁 CLOCK, AUTO DETECTION, AND PLL 第四段
有說明沒有聲音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5709 spec 內寫得十分清楚喔!!
請看 spec 18頁 CLOCK, AUTO DETECTION, AND PLL 第四段
有說明沒有聲音的 ...

用Google翻譯

過熱保護

欠壓保護(UVP )和開機

SSTIMER的功能

時鐘,自動檢測和PLL

串行數據接口

PWM組

TAS5709

SLOS599 - NOVEMBER www.ti.com

該TAS5709具有過溫保護系統。如果器件結溫超過150°C

(標稱值) ,該設備被放入熱關斷,從而導致所有半橋輸出被在設置

高阻抗(Hi -Z)狀態和故障被拉低。該TAS5709自動恢復,一旦

溫度下降約30℃ 。

復位(POR)

該TAS5709的UVP和上電復位電路,充分保障了設備在任何的power-up/down和掉電的情況。

當通電時,POR電路復位電路超載( OLP) ,並確保所有的電路都充分

操作時PVDD和AVDD電源電壓達到7.6 V和2.7 V,分別。雖然PVDD和

AVDD獨立監控,電源電壓下降低於上AVDD或任何PVDD的UVP門檻

針結果立刻被在高阻抗(Hi -Z)狀態和故障是設定所有半橋輸出

低電平。

該SSTIMER腳使用該引腳與地之間的電容來控制輸出佔空比時

退出所有通道關閉。在SSTIMER針的電容通過一個內部電流緩慢充電

源,且充電時間決定的速率的輸出電壓從接近零的佔空比的

所需的佔空比。這樣就可以順利過渡,盡量減少聲響和噼噗聲。當部分

關閉驅動程序是通過一個3K電阻三態和過渡慢慢放下,同樣減少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和

點擊。關閉過渡時間是獨立SSTIMER引腳電容。更大的電容會增加

的啟動時間,而電容比2.2 nF的小會降低啟動時間。該SSTIMER引腳應

懸空的BD調製。

該TAS5709是從屬設備。它接受MCLK,SCLK ,和LRCLK 。數字音頻處理器( DAP )

支持所有在時鐘控制寄存器定義的採樣率和MCLK率。

該TAS5709檢查,以確認SCLK是32 FS, 48 FS,或64 fS的一個特定值。民主行動黨只支持1 ×

fS的LRCLK 。這些時鐘到SDIN的定時關係示於隨後的部分。時鐘部分

使用MCLK或內部振盪器時鐘(當MCLK是不穩定的,超出範圍或不存在) ,以產生

在512時的PWM開關頻率的內部時鐘(DCLK )運行。

民主行動黨可以自動檢測和設置內部時鐘控制邏輯對所有支持的時鐘進行適當的設置

如在時鐘控制寄存器定義的速率。

TAS5709具有使用儲存卡在修剪振盪器時鐘快速檢測健壯的時鐘錯誤處理

更改/錯誤。一旦系統檢測到時鐘更改/錯誤,它就會靜音音頻(通過單步靜音)

然後強制使用PLL作為參考時鐘內部振盪器跛行。一旦時鐘穩定,

系統會自動檢測到新的利率,並恢復到正常工作狀態。在此過程中,默認的體積將

恢復在單個步驟中(也被稱為硬靜音) 。斜坡處理可以進行編程,以坡道背

慢慢的(也稱為軟靜音),如音量寄存器( 0X0E )定義。

串行數據輸入SDIN上。 PWM輸出都來源於SDIN 。該TAS5709 DAP接受串行數據

16 - , 20 - 或24位左對齊,右對齊,和I2S串行數據格式。

該TAS5709 DAP裝置採用噪聲整形和先進的非線性校正算法,以實現高

電源效率和高性能的數字音頻再現。民主行動黨採用的是四階噪聲整形器

增加在音頻頻帶的動態範圍和信噪比。該PWM節接受24位PCM數據從DAP

和輸出兩個BTL PWM音頻輸出通道。

該PWM部分有單獨的通道隔直流,可以啟用和禁用過濾器。該濾波器的截止

頻率低於1赫茲。單個通道去加重濾波器為44.1和48千赫包括和可

啟用和禁用

請問, (時鐘)是什麼   不懂才問 ,一旦系統檢測到(時鐘)更改/錯誤,它就會靜音音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Google翻譯

過熱保護

CLOCK 嗎?
Spec 11、12頁..就有了..
31頁後  講如何使用...register...包裝...等等

其實修這塊 PCBA, 請擅用工具(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OCK 嗎?
Spec 11、12頁..就有了..
31頁後  講如何使用...register...包裝...等等

好的學習 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