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強的 BGA 焊接工藝

楼主(2013-12-19):
(无正文)

网友A:
那支神器真的粉神!
只不過要膽大心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支神器真的粉神!
只不過要膽大心細

那隻就是 熱風槍配件 SMD IC拔取器
能這樣用真的超神的

网友:
那算是純手工植錫球嗎??太神了.....

网友:
其實這個植球如果可以用鋼網代替會比較有効率,但他的工夫看的出來練了很久了

网友B:
在怎麼練也無法像影片那樣的技術
因為我沒有第3隻手阿~~
哈哈
開個玩笑

网友:
像這種元件光從上面方式加熱 !!

再短時間就能夠達到熔錫溫度 !!

想必溫度相當高 ,  如此元件不會受損 !!!

那這元件的耐熱度算相當高 !!!

网友:
這我也試過 結果失敗 熱風拆焊 手工除鍚(沒除鍚線) 手工植鍚(沒鍚球、沒鋼網) 熱風回焊
失敗原因 可能是沒有清潔電路板 下次會用免清助焊劑試試

网友:
這是利用銅箔與電路板表面張力不同
加上助焊劑使焊錫留在銅箔上不致於與隔壁短路再手工BGA的嗎?
光看影片真的只能說『高手』.......

网友:
影片中ㄉ大大真的是訓練很久才有這樣ㄉ功力^^

网友:
影片不知道有沒有剪接過,痞酷這邊好像沒人可以這樣,都是失敗,沒聽過成功。

网友:
謝謝分享..又上了一課...

雖然沒試過這種方式焊接..不過應該不難喔!!

影片 Flash okay 但不知 scaler 可不可以,下次拿我的 850 來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怎麼練也無法像影片那樣的技術
因為我沒有第3隻手阿~~
哈哈

有啦,有第三隻手.
以夾具把烙鐵夾住,然後就可以左右開弓了唷 ...

网友(2014-04-30):
真不知道他是怎麼練出來了...到底用了多少時間才有這樣的表現呢?

网友C:
我看到他在銅泊上點鍚,應該會有些鍚會大小點不一才對,另外在用熱風槍把晶片吹上去時又用夾子壓著晶片,看他的鍚球這麼密不會連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他在銅泊上點鍚,應該會有些鍚會大小點不一才對,另外在用熱風槍把晶片吹上去時又用夾子壓著晶片,看 ...

我也很好奇,有機會用這方法來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很好奇,有機會用這方法來試試看!

五燈大那你就要有把板子或晶片給玩壞的心裏準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