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6wa 畫面異常

楼主(2013-12-19):
原本的故障如下~~~~

畫面顯示異常~~有橫向雜訊~~

經量測  電源板至 AD 板 5V 電壓正常~~
AD版上 電容全換~~

量測AS1117L-33 電壓正常  V OUT 3.3V

量測 AS1117L-18 V OUT 電壓異常 電壓量測 為 2.25V

更換 AS1117L-18 後橫向雜訊消失

但是畫面顯示還是異常~~~如下圖

畫面粗糙~~顏色有點怪,有進入工模 重新 RESET 無效

不知道還可以從哪下手??

网友A:
屏線有整理過了嗎?  感覺平線沒插好 不然就你24c  掛了  但這個24c可能要有資料

可以嘗試放空白讓他reset看看

网友B:
換換看有一顆24CXX的東西.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線有整理過了嗎?  感覺平線沒插好 不然就你24c  掛了  但這個24c可能要有資料

可以嘗試放空白讓他reset ...

請問要如何放空白~~就是把 24C 拆下開機~再焊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換看有一顆24CXX的東西.試試看.

24CXX 這一顆 哪裡有可以買?

网友:
8支腳的,你要先看看編號.
查一下資料.
有的是有資料不能換的.要注意.

网友C:
這台如何進工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如何進工模?

按 auto + menu  加上 power 鍵~~~~~

再進 osd 就有一個紅色f 可以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換看有一顆24CXX的東西.試試看.

我看了有兩顆 一顆是 24C02 一顆是 24C04 ~~

哪一顆是可以換的?

网友D:
24C04 這棵

网友E:
你是不是該『AUTO COLOR』看看?

网友:
程序應該在pm25lv010 128kb裡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C04 這棵

慢了一步~~~~

楼主:
上網拍找到超優值的二手AD 板~~~

換上後~就正常了~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該『AUTO COLOR』看看?

AUTO COLOR 我有試過~無效~

更換 AD 板後~就一切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