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子材料行8字扣!

楼主(2013-12-19):
一個兩塊,似乎比一般機車行用的質地好一點?有人用過嗎?

网友:
電子材料行賣這個喔,電子的東西要用在哪啊n_064|
只看過用在鎖機車外殼跟汽車保桿
如果是白鐵的應該不算貴吧

网友:
看到這個,就讓我想到我那台小50車殼上的補丁,少說也有一二十個吧.
想直接換殼了事,卻又找不到哪裡有新殼可買,也就只能這樣繼續補下去了
唉,可憐的kymco manboy....

网友:
其實如果是斷鎖點或是要固定
用不要的煙頭(我是用棉花)加一點瞬間膠
(可能會冒煙)乾掉後 比直接點瞬間膠還牢固
鎖點不見還能加個壁虎黏起來鎖

网友A:
其實如果是斷鎖點或是要固定
用不要的煙頭(我是用棉花)加一點瞬間膠

我是用不要的菜瓜布,也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如果是斷鎖點或是要固定
用不要的煙頭(我是用棉花)加一點瞬間膠

我都用塑鋼土慢慢捏,改天用濾嘴(或棉花)+瞬間膠試看看,謝謝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