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測試棒斷線該如何接回去?

楼主(2013-12-20):
日前電表的測試棒,其連接在探針上的電線斷了,因為這是超便宜電表,所以買新的測試棒,好像有點浪費,

想自己把電線焊回去,但摸索這測試棒許久,卻不知如何拆解。

因此,想向各位前輩請教,如何拆解測試棒,將電線焊回去的方法?

或是只能買新的呢?

這測試棒,連接電線的一端,長得像筆筒。

网友:
換新的吧,這不好弄啊!
通常整支測棒都是膠封的,
要不你就要剪短一點把線頭露出來再焊上,
但是,這樣子,不能保證使用上的強度,
所以,感謝你為經濟活絡付出一點心力啊!

网友:
買新的,不然就把線直接焊到外面
另一個方式拿鱷魚夾,將線焊上去

网友:
我是將筆端也用刀子割到看到線夠焊接,放一段兩段熱縮套管,焊好後用熱融膠把焊接的地方包起來,在將熱縮套管逐一推至定點封起來,已陪我1年多了,但看起來還是不美觀

网友:
是的,可參考f大的建議,作法如下:

楼主:
看來省錢的方法也只能將測試棒的管身切開,來作電線與探針的焊接了。

不然就只能去買新的回來了。

网友A:
這種陽春筆, 用鉗子夾住筆尖, 用力拉就出來的, 除非有膠水黏過
俺買過 [義烏] 出品的陽春表, 台灣賣NT$50, 就是這樣的表筆.

网友:
切開焊好之後.
可以用 包麗龍膠 封起來.
這樣在使用時才不會因為拉來拉去.
又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陽春筆, 用鉗子夾住筆尖, 用力拉就出來的, 除非有膠水黏過
俺買過 [義烏] 出品的陽春表, 台灣賣NT$50,  ...

果真如xiaolaba大說的一樣,這支是上過膠水的陽春筆,

用鉗子再墊個紙片(避免探針表面受損),拉不出來,

只能在塞子周邊用美工刀一點一點插入,減少膠水的黏合面積,才拉出來的。

不過在焊接的時候要注意溫度的控制,不然跟探針在一起的塞子,會變形的,

圖上的那支,焊接後就有點變形了,塞回去的時候稍稍把筆管擠裂了,只能用膠帶多纏幾圈。

最後多謝各位前輩提供建議,感謝~~~

网友:
其實最好是換新的,才不會因為測量高電壓時,絶娽做的不好,反而被電到

网友:
有遇上過那連接線的品質令人搖頭的,要是線的品質不優的話,建議順便換了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