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兩三四線式的原理與差別

楼主(2013-12-20):
目前在研究PLC對傳送器的接法

無意間在網路上看到此篇文章

內文是討論傳送器對顯示器配外接電源的線路圖

而四線對PLC的接法是確定可行的

問題是三線式和二線式接PLC的可行性如何?

內文有提到PLC只能接訊號(+)及訊號(-)

小弟有個疑問

那麼兩線式照上述接法可行性如何??

PDF檔出處為該公司網站

158.85 KB, 下載次數: 813

轉載

网友:
這得看你的PLC(或傳送器)的傳輸方式(4/3/2線)和接收端種類(2線式純電壓或存電流或2線式電壓電流共用)而定.

楼主:
那一般通用的規格應該是......?
現在好混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般通用的規格應該是......?
現在好混亂

你可以將實際需求列出,這樣較容易解釋及說明.如傳送器與接收器的各別信號種類.

楼主:
恩.. 我只是對於"實際接線法"概念很混亂而已
假設這台PLC
3個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manual/Delta_DVP-EC3_I_MUL_20121031.pdf
<抱歉我權限不足貼聯結 PLC"安裝說明"網址我PM給你>
組合1)傳送器輸出為4-20mA 兩線式 組合2)輸出為4-20mA 三線式
1)2)都是採外部電源的方式
那麼接法是像文中PDF檔一樣嗎?

這台PLC當然不是我的 只網路上隨意抓台機試試....
請ciko大幫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我只是對於"實際接線法"概念很混亂而已
假設這台PLC
3個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 ...

你所提供的連結內容並無類比輸入功能(找不到),故無從給予協助.

楼主:
恩恩 版大很嚴謹 有學者的風範喔 我很欣賞你
類比式輸入漏掉這關鍵字是我的疏忽
補上型錄
3個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manual/DVP-ES_I_MUL_20110815.pdf
特別附上內文接線圖的截圖

PLC類比輸入配線圖

PLC類比輸入配線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版大很嚴謹 有學者的風範喔 我很欣賞你
類比式輸入漏掉這關鍵字是我的疏忽
補上型錄

d大好,你所提供的應屬控制信號(0/1),非屬線性信號的傳送關係.選購時要雙方信號端搭配得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