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以前自己裝的擴大機,獻醜了

楼主(2013-12-20):
年底將近,房間來個整理
結果翻出這台
這是我第一台自己製作挖孔裝箱的擴大機
學生時代裝的,已經廿年的歷史了
採用聯合電子(這公司不知還在不在?)TDA2003 OTL含高低音音控套件板
約10瓦輸出的小東西
上視圖,用12V1A變壓器整流濾波後供電
前視圖,包括高低音控制,音量和電源開關
後視圖,音源輸入,喇叭輸出
給她初步試了一下,聲音還OK,沒有任何問題
把它整理一下拿來替代電腦用的99元喇叭好了

网友:
TDA2003橋接後,輸出功率還滿大的
VR應該要換新的吧,其它零件不會壞
VR放著不用也會壞
------------------------------------------------------
差點看成TDA2030

网友A:
聯合的板子OTL線路
沒有喇叭保護器
不過功率不大應該沒什麼問題
喇叭要用4歐拇的

网友:
我學生時代裝的是ocl的25w~30w的聯合套件
還前後級兩片pcb分離的
只是早就不知跑哪去了
真佩服台北大安大大還找得到學生時代的東東

网友:
音響方面我比較陌生,印象中只有幫一位好朋友做過一台叫做雙快槍的後級,還記得那台很重~~~

其它關於音頻的好像都是小東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聯合的板子OTL線路
沒有喇叭保護器
不過功率不大應該沒什麼問題

這一樓引出來的,我看八成都是5年級生上下了

网友C:
我還有2片" STONE (曾敏雄) "的雙快槍PCB板!

网友:
購買空鋁箱挖洞,設計各零件的擺放位置,真懷念的一幕!
如能加上自製的PC板,那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D:
看到這樣的套件 , 想起以前高工 電子二年級好像全班都得裝一部裝箱的擴大機,
不過當時是限定 後級30W + 30W 以上  加前級
我沒錢買套件, 後級是抄的AB30 (只是晶體全換成實習品)
前級為了省錢, 作弊拿技能競賽的洞洞板前級練習作品充數
(省錢的原因: 技能競賽的代表選手 學校免費供應零件)

想著想著,想到技院宿舍聽廣播的時光,
倪敏然的妹妹倪培培的「今夜星辰。」
李季準 那句經典絲廣襪告「腰部以下全部透明。」
... 跑題了  不好意思

网友:
我似乎更誇張一些....
我是拆一組擴大機板,抄繪電路,然後自己用氯化鐵奇異筆洗一塊,然後買零件,
居然成功了,和照片上那塊蠻類似的喔~

网友:
高職時期的實習課有過UA741推2N3055+2N2955的OCL
線路簡單,成功率高
有興趣者請搜尋關鍵字"741 OPA AMP"圖片

楼主:
最近在搞的玩意:
TDA2030 OCL後級(這電路詳見我發的另一文)
視聽電子丙級技術士術科題目--電源喇叭保護和前級音控
想把這兩套結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前後級.
可是機箱....唉唉,又要準備花工挖洞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還有2片" STONE (曾敏雄) "的雙快槍PCB板!

雙快槍?那可以裝來玩玩看
250w的好東西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這樣的套件 , 想起以前高工 電子二年級好像全班都得裝一部裝箱的擴大機,
不過當時是限定 後級30W + 3 ...

李季準那時在中廣有兩個節目:
晚上7點的知性時間,和午夜12點的感性時間
他的聲音頗具迷人磁性,我一直蠻喜歡聽他的節目的
唉唉,老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這一樓引出來的,我看八成都是5年級生上下了

大家要比老是吧?那我也來說說組裝音響經驗......

聯合的套件大概用過上百片,高工時經常幫人組音響賺學費,那時四聲道很流行,大部分都是用聯合的板子,組了 一陣子之後街上電器行也找來要求裝音響給他賣,某次有人「入厝」買了一套回去擺,竟然在入厝那天喇叭起火燃燒,面板黑布燒了個大洞,最後當然要賠人家啦......後級雖然是OCL的,但有喇叭保護器,想不通為何會燒起來,後來換成OTL就沒事。

讀高工時也負責學校廣播系統,大操場司令台擴大機採用背負式,每天早晚各要拆裝一次,久了都會接觸不良,有次校長正要開口講話,忽然來陣囂叫聲,然後喇叭以台語大聲放送出「這是彰化國聲廣播電台,現在進行的是司機俱樂部....」,學校在八卦山下,山上的廣播電台訊號強到不必調諧器,只要麥克風接地不良就會竄進去!

网友F:
ysc 可能是"校友兼同行"喔 !早晚昇降旗、中午去教官室播放音樂,或全校集合都要先去架放送頭,日子還算好混。

近十多年常在網路上搜尋當年《音響技術》雜誌上的原文,不容易啊!雙快槍最近才找到:Build A Double Barrelled Amplifier.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一樓引出來的,我看八成都是5年級生上下了

依我看是四年級成分較高,聯合套件是學生時代的產品,五年級後段班可能不多見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大家要比老是吧?那我也來說說組裝音響經驗......

聯合的套件大概用過上百片,高工時經常幫人組音響賺學 ...

那些年....我們曾經做過的傻事....學校廣播系統
(我可不是來比老的....我還是少年仔)

每天早晚有....校花學妹陪著升降旗(羨煞旁人)...午餐播放音樂(不用午睡).....
社團要借設備.....教官不敢答應(需我倆點借)....
訊導主任天天call人(維修設備)......一天到晚逛校園(校地22餘公傾)......
教務主任追著跑(趕進教室上課).......大功小功記不完(操性成績破百).......
轉戰技能競賽(國.英.數學課...可以不用上)....寄宿實習工廠(學校頂級設備.零件隨您用)

好懷念啊!!!.....那些年....我們曾經做過的傻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轉戰技能競賽(國.英.數學課...可以不用上)....寄宿實習工廠(學校頂級設備.零件隨您用)

這些經歷很相似耶,只不過沒在實習工廠寄宿過。

网友:
引用 网友F:
ysc 可能是"校友兼同行"喔 !早晚昇降旗、中午去教官室播放音樂,或全校集合都要先去架放送頭,日子還算 ...

當時的校長是 太空猴,最GY的教官是 菜瓜!
如果您還有印象的話,那就是校友沒錯。

网友:
TDA2003 算是很古老的型號了,去年有搜尋到一本意大利文 AUDIO HANDBOOK 的圖集,文中有 TDA2003 BTL 圖文實作,將它抽出來參考看看:

网友:
TDA2003蠻驕弱的
一不小心
就會跟你說拜拜

网友:
110V那側可以裝個保險絲,電源開關可以換帶燈的,然後濾波電容可以換大一點說。

网友:
110那側建議裝保險絲
低壓濾波電容裝2200~4700uF就足夠了
OTL輸出電容至少要2200uF才不會將極低頻PASS掉

OTL輸出要裝延遲,OCL輸出要裝喇叭保護器
喇叭保護器還要測試正不正常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