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M216H1-L01面板顯示異常,元件資料詢問?

楼主(2013-12-20):
請教這ㄎ降壓:A1A0C23,哪個大大可以提供一下資料!
謝謝歐~
輸出腳位,有銜接一個測試點,印刷註明:『V25V1』
照以往是判斷為:DC:2.5V測試點,(但是量測值為3.3v),再往前進入TCON主晶片
這樣???不知是IC掛ㄋ?還是印刷有誤?

网友A:
很努力幫你查,無奈!!  我的功力不足\,\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努力幫你查,無奈!!  我的功力不足\,\查不到

感謝!

网友B:
我遇過這片面板故障率很高,去拆面板廠拿回來幾乎都掛掉的,我猜測應該是TCON主晶片掛點
我有找到TCON主晶片的賣家,看是否對您有幫助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210438017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過這片面板故障率很高,去拆面板廠拿回來幾乎都掛掉的,我猜測應該是TCON主晶片掛點
我有找到TCON主晶片 ...

在下也是這樣認為~
所有電位都有~
就是顯示不良!
沒差啦~就退修囉~
只是想知道那ㄎIC,壓降後出來是3.3V,還是2.5V???

网友C:
我資料上是3.3V沒錯,是上頭標錯。

請問有故障畫面參考嗎?

网友B:
剛剛幫您確定量過中間腳輸出為3.3V沒錯
型號為50117K-G
http://www.ecmos.com.tw/UserFile ... 200937887111018.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資料上是3.3V沒錯,是上頭標錯。

請問有故障畫面參考嗎?

故障畫面如下:
這是以RT809F送入的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幫您確定量過中間腳輸出為3.3V沒錯
型號為50117K-G
http://www.ecmos.com.tw/UserFiles/product/prd_29 ...

謝謝!了解了~
所以是輸出3.3V沒錯!
那這樣子就所有數據都是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故障畫面如下:
這是以RT809F送入的訊號:

你好,假如機器還在可以再做其他測試嗎?

接PC用小畫家,畫三條不同顏色的垂直線(線寬度自訂)
再看比對結果,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假如機器還在可以再做其他測試嗎?

接PC用小畫家,畫三條不同顏色的垂直線(線寬度自訂)

你好!
機器已退修,主人已帶回了~
下次遇到再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機器已退修,主人已帶回了~
下次遇到再說~

Don't Care , 只想驗證故障區塊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資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