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G62有過電但無畫面~有時就可以~

楼主(2013-12-20):
HP G62有過電但無畫面~有時就可以~無畫面時接外接螢幕也沒畫面~請問各位大大是甚麼問題呢

网友A:
有頭無尾\,看無啦???

网友:
筆電的問題...快送修!!

网友:
主機板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頭無尾\,看無啦???

是有時候可以開機~有時候不可突然就開不了機
但都可以上電不會掉電~會是顯示卡晶片的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時候可以開機~有時候不可突然就開不了機
但都可以上電不會掉電~會是顯示卡晶片的問題嗎

接觸不良,供電查一查!!  另外請注意板規!!

网友:
問題解決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