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Next Power 460PW 不開機

楼主(2013-12-20):
Next Power 460PW 不開機, 請教各位有人修過這顆power 嗎? 目前的狀況是5vsb 沒電,外觀沒有明顯燒壞的痕跡
電容也沒爆, 使用 KA7500C 及 SG6510DZ1 , 我是個新手 請教各位先進, 維修應該從何處查起, 謝謝!

側邊

側邊

側邊

側邊

网友A:
W大說的很清楚,沒有5VSB修高壓
先看保險司有沒有燒斷,再看看一次測晶體有沒有集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W大說的很清楚,沒有5VSB修高壓
先看保險司有沒有燒斷,再看看一次測晶體有沒有集穿! ...

保險司沒有燒斷, 請問 一次測晶體 指的是甚麼 ? 因為是新手 還請多多指導, 謝謝!!

网友B:
看看電源接頭那的小電路板是否有空焊
之前修到一顆沒+5vsb 電路查很久都沒找到問題
後來無意間才看到的(被用固定膠蓋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險司沒有燒斷, 請問 一次測晶體 指的是甚麼 ? 因為是新手 還請多多指導, 謝謝!! ...

一次側晶體的腳焊在PCB板,並固定在散熱鋁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側晶體的腳焊在PCB板,並固定在散熱鋁片

好清楚!感恩!另外再請教 測試晶體有無被擊穿, 可以直接在板子上量, 還是一定要焊下來測!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清楚!感恩!另外再請教 測試晶體有無被擊穿, 可以直接在板子上量, 還是一定要焊下來測! 謝謝!! ...

拆下量才准,\版上策會因為有相連的元件,易誤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電源接頭那的小電路板是否有空焊
之前修到一顆沒+5vsb 電路查很久都沒找到問題
後來無意間才看到的(被 ...

電源接頭那的小電路板 部分補焊, 仍無+5VSB
量一下輸入是 AC 110V 輸出是 DC 158V 不知這樣是否正常?
小電路板
另一面
版號
上面另一塊小電路板 有點燒黃

网友C:
DC 輸出 是要算  110V*1.414≈156V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電源接頭那的小電路板 部分補焊, 仍無+5VSB
量一下輸入是 AC 110V 輸出是 DC 158V 不知這樣是否正常?
小 ...

怎麼相片上看起來...
第3張相片的10uf 400v上面有一點點奇怪的顏色...建議連同晶體都拆下來檢查
第4張相片的ZD1...看起來...像是已經炸掉了...
所以...是不是這PFC電路已經掛點了...
小弟才疏學淺,如有誤,請不吝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 輸出 是要算  110V*1.414≈156V

DC 輸出 是要算  AC 110V*1.414≈156V 是的, 由於本顆 power 具主動 PFC, 輸出電壓是否會再升高一些 ?
還是因為 PFC 掛了,所以沒升高,另小電路板上的 Vcc15 量到的電壓是 0v, 這是來自一次側附近的變壓器.
所以判斷是 pfc 掛了, 還是一次側那邊的問題? 請教各位先進.

楼主:
這幾天在站上看了許多好文,得到不少寶貴知識與經驗,也間接認識了W大,總算也知道甚麼是軟的硬的,更知道要學的還很多.
(因為也有很多看不懂)另外工具也是很重要,目前我只有一個三用電表及一支電烙鐵,想要將一次測的晶體請下來,都覺得很難
我考慮想先買的工具有吸錫筆及電容表,因預算有限只能買便宜實用的,有看到網友用 fluke 189 查了 一下單價,
只能羨慕,想請教的是一般便宜實用的電容表有甚麼推薦的, 另外有一個 疑問, 有些電容表 有標 max vdc 36V
那可以量 100V 100uF 的電容嗎? 又像相機的閃光燈 高壓電容 也可以量嗎?謝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幾天在站上看了許多好文,得到不少寶貴知識與經驗,也間接認識了W大,總算也知道甚麼是軟的硬的,更知道要學 ...

烙鐵要好用 瓦數要高...而且最好恆溫
POWER這種屬於比較低階的東西..60W烙鐵+超尖的頭就很好用了...

如果要玩到板子以上的,買恆溫烙鐵 比較實用...我目前也是在觀望有沒有好用的恆溫烙鐵...

60焊槍 我自己是用 YS 532 60W..我自己覺得手感還不錯啦-.-"...有另外買了一支RH-60W的手感就不好= =...一分錢一分貨阿..

网友F:
電容表找一般價位既可,耐壓可不管它
因為量測電容前,須對電容放電
不然會造成電容表故障

烙鐵買支木柄60瓦就好了,吸錫器要買
焊錫可以買的250克來用就夠了

初階只要買基本的工具就好了
等玩上癮再來考慮買好一點的工具

网友:
兩顆大電容..不像主動 PFC  大電容串接的電壓量了嗎
要拆零件下來..先買吸錫器比較重要

网友G:
論壇裡有一篇 playx 大大貼的
.... 電腦電源維修經驗交流集錦(二)(轉)....
對修電源很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幾天在站上看了許多好文,得到不少寶貴知識與經驗,也間接認識了W大,總算也知道甚麼是軟的硬的,更知道要學 ...

http://bbs.pigoo.com/home.php?mo ... w=me&from=space
我整理的站內資料

電子零件類----測試、教學、文件!!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184.html

儀器使用教學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185.html

歡迎取用

我回帖的下方也有連結可點,希望能幫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烙鐵要好用 瓦數要高...而且最好恆溫
POWER這種屬於比較低階的東西..60W烙鐵+超尖的頭就很好用了...

找到這隻 "蛙印長壽型烙鐵" 60W YS-532-60
NT$: 265 看起來很不錯, 謝謝推薦!!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pigoo.com/home.php?mod=space&uid=18213&do=blog&view=me&from=space
我整理的站內資料

真是感動!!謝謝提供這麼多資料! 要先好好K K囉, K完(應該K不完) 再下手處理這顆故障pow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論壇裡有一篇 playx 大大貼的
.... 電腦電源維修經驗交流集錦(二)(轉)....
對修電源很有用 ...

電腦電源維修經驗交流集錦(一)(二) 都下載了,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容表找一般價位既可,耐壓可不管它
因為量測電容前,須對電容放電
不然會造成電容表故障

考慮買這台電容表 UA6013L NT$390 , 考慮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麼相片上看起來...
第3張相片的10uf 400v上面有一點點奇怪的顏色...建議連同晶體都拆下來檢查
第4張相 ...

如果單純PFC掛點,這樣是否會造成 5VSB無電源?(假設橋式整流OK,大濾波電容也OK一次測那邊的電路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幾天在站上看了許多好文,得到不少寶貴知識與經驗,也間接認識了W大,總算也知道甚麼是軟的硬的,更知道要學 ...

我只是中學生 根本沒錢買好工具!
所以要重最便宜的用起,便宜沒關希,能用就好,儀表不準也沒差,不要實際容量100 撤出來剩90就好..

烙鐵用60W的就可以,建議用塑膠柄,木柄很燙@
3用電錶我也只用1台69元的隨身行電表
這沒有什麼好比的,技術好才是重點(多學點,以後舊利害了)

网友H:
PFC不論是主動式or被動式
就算沒有啟動,對+5vsb也不會有影響
建議你從+5vsb的變壓器往回找(+5vsb是獨立的一個區塊)
應該會有一顆8隻腳的IC或是5隻腳的IC(長得像電晶體)或是三隻腳的IC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電源接頭那的小電路板 部分補焊, 仍無+5VSB
量一下輸入是 AC 110V 輸出是 DC 158V 不知這樣是否正常?
小 ...

最後一張圖,中間那個黑黑的是燒燬還是有沾到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後一張圖,中間那個黑黑的是燒燬還是有沾到焊油???

是焊油, 沒燒燬 , sorry 照片拍得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PFC不論是主動式or被動式
就算沒有啟動,對+5vsb也不會有影響
建議你從+5vsb的變壓器往回找(+5vsb是獨立的一 ...

>>PFC不論是主動式or被動式 就算沒有啟動,對+5vsb也不會有影響
謝謝指導, 這樣我就先從+5vsb那邊查起, 謝謝囉!
因為最近邊準備工具,邊在站上拜讀各位大大的寶貴經驗,還沒開始動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