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表耗電問題

楼主(2013-12-21):
弟想了很久這問題
先前聽水電師傅談有配線的重要性
思考這問題
想請教眾位高手這問題

1.舊式公寓
兩線火線皆110V

110v1

110v1

110v2

110v2

(1) 的電表耗掉實質只有500W 的220V電費  (2)則是會有500+500W的220V電費??
問題台電不會管你用那一向的110V 所以計價只要單一向耗5A就應該收5度電費?)
如果上述是成立,是否改成
A.都吃220V的電最省呢? B.(3)將220V轉換成110V,但轉換卻只有0.7的效果?
這樣代表對稱的耗電才是真實電費吧!!,也不需再考慮對稱的問題?
奇怪是市面上的家電也以110V居多,雖說這樣電到比較不危險<電壓較小>,但也突增電線走火風險<電流較大>?

2.新大樓
進來電330V

330v

330v

新式大樓多為220V(小弟遇到工業區蓋住宅卻是330V經變壓器轉換成220V 再轉成110V)
這樣轉換是否代表更多的電在無形中被浪費掉??

网友:
電錶是接在外輸入電的地方-------------------所以接越多變壓器損失越多

网友A:
能量守恆 ~~

不管你怎麼接 , 兩台電熱器同時起動就是 1000w  (除了加變壓器的最耗電) 註 : 理論值

電壓的高低只是線路上損耗的多寡問題 !!

1 & 2 總消耗就是 = 線路損失 + 電熱器 x 2
3 .   總消耗就是 = 線路損失 + 變壓器的損耗 + 電熱器 x 2

p.s : 想一想為什麼要用高壓電傳送 !!! 原因為何 ???

网友B:
1. 舊式公寓 耗電 (1)=(2) ,(3)最耗電,因為多了變壓器的轉換損失。

2. 台灣的住宅大樓或辦公室、廠房沒見過330V的供電規格,即使有220V與110V並存,也沒見過串聯成330V的使用方式。

台灣低壓供電規格目前大約是 1.單相三線式110/220V、2.三相三線式220V、3.三相四線式220V/380V等這三大類,依常規一個門牌號碼只能申請一種供電方式 (旁門左道不算在內)。
申請三相三線或三相四線供電就沒有供應單相110V,必須自備變壓器降壓供應。

電錶前的損失算台電的(或說是全民的),錶後的損失要用戶自己負擔,只要單相三線式能應付需求就不要申請三相用電,目前單三供電能力22KW沒問題,現住的大樓是單三供電,入戶線50平方總開關是100A,一般家庭來說很夠用了,透天住宅還可分層申請電錶,除可應付較大電力需求外,也可以享受較多電價優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量守恆 ~~

不管你怎麼接 , 兩台電熱器同時起動就是 1000w  (除了加變壓器的最耗電) 註 : 理論值

弟 知道"功"是一樣
今天一問是 如果火線1 耗用550w 一小時,所以550W/110V=5A
所以台電"計價"是5度的電(台電不會管你是用那向的110v 只管電流有這麼多就轉一圈吧??)
改成(2)火線1及火線2皆同時耗用550W 一小時,台電的寄價仍然是5度的電吧!(因為各向的110v 皆使用5A)
這是弟疑惑很久的問題! 所以才會有水電師傅需要配好線的問題??
如果沒有這兩向平衡的問題 應該都可以直接接單邊火線吧??
再者以這樣的方式計算
經變壓器轉220-->110v 只有0.7的效率來說
(1) (5A+5A)=耗10A 單向計價
(2) (5A+5A)/2=耗5A 各向計價
(3) (5A+5A)/2/0.7=7.142 加計耗損計算後
不知是這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舊式公寓 耗電 (1)=(2) ,(3)最耗電,因為多了變壓器的轉換損失。

2. 台灣的住宅大樓或辦公室、廠房沒 ...

弟 今天問題是台電不會管你是用那向的110v 只管電流有這麼多就轉一圈吧??
那個向轉一圈應該還是算1度的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弟 今天問題是台電不會管你是用那向的110v 只管電流有這麼多就轉一圈吧??
那個向轉一圈應該還是算1度的電 ...

沒錯,只要使用功率一樣計算度數就會一樣,不管單獨吃一條火線或平均分在兩火線。
但基於負載平衡,還是平均分布比較好,要不然一側電線負載重另一側閒置也不好。

計算度數除了檢知電流之外,電壓也會計算進去。

電表刻度盤轉一圈不是1度電,如果是的話就太恐怖了,有些電表面板會標示轉幾圈是1度,通常是轉100多圈才是1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弟 知道"功"是一樣
今天一問是 如果火線1 耗用550w 一小時,所以550W/110V=5A
所以台電"計價"是5度的電(台 ...

1. 550w用電1小時是0.55度。

2. 火線1及火線2皆同時耗用550W 一小時是0.55*2=1.1度

火線1與火線2都有經過電表而且都有電流線圈,與火線1火線2之間的電壓線圈一起推動轉盤,所以兩條火線電流都會計算進去。

一般變壓器效率不會那麼低,至少都在90%以上,損耗沒那麼多。

网友:
電表原理
家用單相三線式  火(中性)火  只有火線走電表 中性線直通家中
兩條火線 只要有通電 有能量經過都會被計算
在電表上 有一個參數 XXX r/kWh 當轉XXX圈時代表1KWh(千瓦時)又稱一度電

吃220V的  省電  因為當導體上的電流小造成的壓降就小 V=IR
吃110V的 為了要達到相同的 功率 必須要用更大的電流 P=I*V
多了個變壓器 最差 因為等於更多消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為何提高電壓可使電流降低  (僅供參考)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12070103902 ...

那個雅虎知識問答內容很容易誤導,所謂電壓升高電流降低是指在相同消耗功率之下,也就是電器必須分高低壓規格,不是將低壓設備拿去接高壓會降低電流。

假設某電阻性負載在是110V/110W規格,額定電流為1A,內阻為110歐姆,當電壓升高為220V一樣是110W時,則電流為0.5A,內阻必須是440歐姆。

若拿110V/110W設備接220V使用,則電流會變成2A,消耗功率是4倍的44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個雅虎知識問答內容很容易誤導,所謂電壓升高電流降低是指在相同消耗功率之下,也就是電器必須分高低壓 ...

所以我才說 (僅供參考)
謝謝補充 不完備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舊式公寓 耗電 (1)=(2) ,(3)最耗電,因為多了變壓器的轉換損失。

2. 台灣的住宅大樓或辦公室、廠房沒 ...

2.1之前在藥廠裡工作 有330V的電 (給攪拌機吃)
     先前還聽說不知道是什麼問題還會被台電罰錢,還要找黃牛幫忙處理
     說是什麼用電效率不好??
2.2我的前診所 量出個很奇怪的電壓 175V/110V
     後來問我師傅說在表前或表後 一定有一個變壓器 轉換成220V
    (工業用地蓋的住宅區)

不過大大您所提的分層電錶 如果對電量較大的用戶實在值得考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表原理
http://tn01016424.pixnet.net/blog/post/40646905-%E5%AE%B6%E7%94%A8%E9%9B%BB%E5%BA%A6%E8%A1% ...

弟 經工廠師傅說後一直認為2火線進來後 只用其中一向後,另一向就白白浪費掉了
才會有這想法,認為兩向平衡才是完整使用電量.(以220V的冷氣的想法)?

其次是110V/220V電源供應器 接220V電比較省 是因為內部電阻的關係
所以以此理論 設計成110V專用的電器 其實也沒有比起220V專用的電器秏電?(如果內部電阻減半)
不過以110V的吹風機1200W來說 電流就近12A 也容易肇成插座燒壞溶掉的問題
才會覺得怎不改220V電會比較保護電線不易走火的想法!
但不小心被220V電到應該是比110V危險多了(小時候玩捉迷藏被電鈴的電給電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2.1之前在藥廠裡工作 有330V的電 (給攪拌機吃)
     先前還聽說不知道是什麼問題還會被台電罰錢,還要找黃 ...

台電供電之後自設變壓器,各種奇怪電壓都有可能,尤其藥廠這種設備很多來自國外,都要另設變壓器供電,這並不奇怪,直接由台電供應的就不會有這種奇怪電壓規格。

申請三相供電台電就會要求功率因數,以80%為標準,低於標準會罰錢,高於標準則有折扣獎勵,所以三相用電會多一個無效表,會記住功因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不小心被220V電到應該是比110V危險多了(小時候玩捉迷藏被電鈴的電給電到) ...

不會,家用單相三線式中性線是接地的,摸到任一條火線都是110V,除非摸一條火線同時又摸另一條火線,但這種機率應該不大。

三相三線式220V或三相四線式220V/380V摸到任一條火線就有可能被220V電到,但三相三線220V燈力並供供電系統,其中兩相對大地也是110V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過以110V的吹風機1200W來說 電流就近12A 也容易肇成插座燒壞溶掉的問題
才會覺得怎不改220V電會比較保護電線不易走火的想法! ...

沒錯,吃重電負載採用220V對電線負荷比較輕,但由於台灣家庭插座是以110V做標準,短時間要改變這點並不容易,雖然有人在家中另外配置220V插座,但個人覺得很危險,不小心拿一般電器誤插了.......所以一般還是以固定設備(如空調)配220V,隨手接觸得到的插座還是配110V為宜。

网友:
不要去想那麼多~~~單三~只有(N相線)不進電表
火線兩條都有經過電表
只要計算同時間總W數才是你要去考慮的

電表 1度 = 1000W/小時
你一小時只要總設備使用1000W就是一度~不會管你用L1或L2...(別傻了)

网友D:
小弟插花問一下
一般台電電表均會寫110v/220V,這種應該是兩項都會計費
如果仿間的私裝表,拿220V的表去接110V的單項供電計費
算出來的度數會X2嗎?
或者是拿單項兩線的表去接單項三線做110/220供電
這樣計費會準確嗎?

小弟之前有在外租房子,發現到電費異常的高
沒有用冷氣.冰箱,只有兩部電腦一台電視
2個月要將近3千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插花問一下
一般台電電表均會寫110v/220V,這種應該是兩項都會計費
如果仿間的私裝表,拿220V的表去接1 ...

1. 一般住家用電沒有所謂兩相,都是單項,差別是單相三線110v/220v或單相2線110V。

2. 220V電表接110V使用應該還好,因為有電壓線圈的存在,但因為電表標示220V是以此做校正的,110V誤差會比較大,但不至於會有2倍計算度數的問題。不過現在很少只供應110V的吧?

3. 拿單相2線式220V電表當單相三線式電表使用時,220V用電沒問題是準確的,110V其中一條火線計算度數會加倍,另一條火線則不會計算度數,因為裡面電流線圈只有一個。單相2線式220V電表很容易跟單相三線式混淆在一起,因為接線都是兩進兩出,要看銘牌標示才看得出來。

一戶隔多間套房出租用電問題很大,有些房東甚至還賺電費,最合理的計費方式是依各套房用電度數比例分攤電費單上的金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弟插花問一下
一般台電電表均會寫110v/220V,這種應該是兩項都會計費
如果仿間的私裝表,拿220V的表去接1 ...

單相表我沒記錯有兩種接法~
第一種的單相三線
單相110(L/N) 或 220(L/L)都只有兩跟線
反正就是進左側Source,右側接Load
====================
另外一種就是單相三線式的L/N/L都會經過電表,裡面有兩組電磁線圈
但有些會改用中性線不經過電錶的單相220電表

實際上會不會造成用電度數增加!我不是很確定
因為這種SOURCE & LOAD各只有兩孔,代表只能安裝(110V的L/N 或 220的L/L)
反過頭來套房理應安裝具有SOURCE & LOAD各三孔的
========================

至於你說拿單相二線表(應該是220)的表計費會準嗎
個人覺得應該是會準
中性線不帶電,所以L1/L2流過電磁線圈產生激磁而讓轉盤轉動
L1+L2電流大(代表磁力大),轉盤就快、反之則慢
所以你的兩個月三千~我很難猜測
我自己租外面整層,冰箱*1+電腦*8(24HR)+網路設備...測試設備
夏天的話有開冷氣不過3500左右而已
冬天2000出頭ㄟ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單相表我沒記錯有兩種接法~
第一種的單相三線
單相110(L/N) 或 220(L/L)都只有兩跟線

以前個人的認知也是單相三線電表必須連中性線都過電表,也就是三進三出,但經過一段時間注意,新建房屋台電所配的新電表都是兩進兩出的單相三線式電表,中性線並沒過電表,但可以確定的是裡面都是雙電流線圈,這類型電表唯一的疑慮是兩條火線對中性線電壓不平衡時會造成計費誤差,但事實上這部分誤差很小,可能台電有把握讓兩條火線電壓值儘量保持一致。

台電供應的圓形電表底座,上面的接觸夾片都只有4個,想接中性線也沒得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以前個人的認知也是單相三線電表必須連中性線都過電表,也就是三進三出,但經過一段時間注意,新建房屋台 ...

是的~
二進二出只需要裝配火線即可
雙線圈的優點就是在這裡
所以有(偷電)得方法...~
反過頭來說
正常的配置相間會盡量平衡
除了新大樓之外(新大樓因為總用電量很大,所以台電會要求自備受配電設備後改以11/22供電,後方看電機技師怎樣設計,我接觸到的建案,很多家戶入戶線都是三相四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後方看電機技師怎樣設計,我接觸到的建案,很多家戶入戶線都是三相四線

主要看電機技師設計的設備容量,用比較不嚴密的判斷方式,新建大樓住家單戶大約80坪以上就會採用三相供電,至於是三相三線還是三相四線則不一定,同時期的案兩種都看過。

其實一般住家單三都足以供應,也不必負擔二次變壓器的損耗,新建大樓配單三100A很常見。

网友D:
小弟當時租屋配線的確的一火線供應全部
一火線供應浴室,冷氣則是兩條火線
但小弟沒用冷氣,所以有可能像YSC大所說的
剛好使用到有計費那條火線

後來小弟就買一顆自偶220v->110v變壓器
除了洗衣機.電燈外,其餘都是經過變壓器供電
的確電費降下不少

所以說電表要選擇單項三線才能計算110與220的度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電機技師設計的設備容量,用比較不嚴密的判斷方式,新建大樓住家單戶大約80坪以上就會採用三相供電 ...

除了透天可能還是用台電燈力並供方式供電~

一些新一點的集合住宅動則超過500kW(規則好像是1000KW)
就會改用高壓供電~
高壓的好處真的比較多(至少台電不用負責那麼多節點)
住宅內比較少看到三相三供電~
因為這樣用戶還得(自備)降壓變壓器

通常會直接供應三相四(反正台電責任點僅止於MOF,MOF都是技師自行設計)
三相四好處只能說入戶後使用者方便而已~理論上更容易達成變壓器的相間平衡
否則只會造成損耗(傻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說電表要選擇單項三線才能計算110與220的度數 ...

沒錯,單相三線電表才能準確計算110/220V共用電費,單相2線式電表只能用在單獨供應110V或220V的地方。

正常的電表面板都會註明單相三線(1Φ3W)或單相2線(1Φ2W),只有從面板標示才看得出來,這兩種電表接線都是兩進兩出。

其實房東用這種投機方式賺電費法律上有問題,若房客採取法律行動詐欺罪會成立,若約定包月水電多少比較沒問題。即使是按度數算電費,只要計算度數正確但每度比台電貴,這反而比較沒有法律責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弟當時租屋配線的確的一火線供應全部
一火線供應浴室,冷氣則是兩條火線
但小弟沒用冷氣,所以有可能像YS ...

用勾表去勾一下~~抓一下最大電流去推算一下吧
不然把電表型號PO上來或許就知道裡面是一顆還兩顆線圈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除了透天可能還是用台電燈力並供方式供電~

一些新一點的集合住宅動則超過500kW(規則好像是1000KW)

20幾年前使用的舊廠辦是配三相三線式的,10幾年前搬入現用的新廠辦是三相四線式的,那時也以為新建築都會改成三相四線。

但2000年之後至今又接觸了3~4處新建大樓,變電室電力系統卻是三相三線式,所以採用哪種電力系統應該是建商設計時電機技師指定的,並沒有新舊或好壞之分。
當該棟大樓電力供電方式確定之後已定型,如已經是三相三線式,某住戶向台電申請三相四線式是行不通的,因為變電室變壓器結線、匯流排都已固定不可能再增設,若真的有這種需求只能用戶自備變壓器變壓。
三相三線跟三相四線式可以透過變壓器互換的。

只要是集合式大樓,不管規模大小幾乎都有設變電室,都是三相22KV直接進來,到變電室接變壓器再供電到公共區域與住戶,由於變電室電力只供應該棟大樓,加上申請時是以最大容量設計(建商要繳一大筆費用),平時負載對變電室很輕鬆,這也是大樓電力比公寓穩定很多的原因,公寓電力來自戶外變壓器,眾多用戶共用變壓器,用電狀況不好掌握增設也有困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0幾年前使用的舊廠辦是配三相三線式的,10幾年前搬入現用的新廠辦是三相四線式的,那時也以為新建築都會 ...

回頭去看營業規則不就知道?

我們提出申請三相用電時(申請契約容量)
台電根本不會供裝三相四線(你不用去管台電變壓器結線方式)
反正你申請380,就是給你三相三線 380『不會有所謂的地線或中性線』
所以高壓供電也是一樣,本來就是只給妳三相三線(抬頭看看電線桿或桿上變壓器)也是只有三根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勾表去勾一下~~抓一下最大電流去推算一下吧
不然把電表型號PO上來或許就知道裡面是一顆還兩顆線圈囉 ...

小弟當時沒有注意表頭寫啥
加裝自偶變壓器後,電費降低許多
每期約一千初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回頭去看營業規則不就知道?

我們提出申請三相用電時(申請契約容量)

原始輸配電是三相三線沒錯,但降壓後進入用戶就有差別了,三相三線220V確定是不供應中性線的,三相四線就有了,多一條線就是中性線。

三相用電計費不一定是契約容量,也可以是表燈計費,我目前上班的辦公室是三相四線但以表燈計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當時沒有注意表頭寫啥
加裝自偶變壓器後,電費降低許多
每期約一千初吧

應該拍下來~~(至少我沒見過)

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原始輸配電是三相三線沒錯,但降壓後進入用戶就有差別了,三相三線220V確定是不供應中性線的,三相四線就 ...

好奇一問~
您目前上班的地方是辦公大樓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好奇一問~
您目前上班的地方是辦公大樓嗎?.~

廠辦,但用戶大多是當純辦公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廠辦,但用戶大多是當純辦公用。

有自備受配電室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自備受配電室嗎?

當然有,那配電室大概有30幾坪大,由於都是當純辦公室用居多,電力大都是空調吃走的,我公司一戶夏天兩個月一期電費單大概將近1萬度,整棟20戶至少消費20萬度電,這種狀況下沒設變電室肯定支援不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當然有,那配電室大概有30幾坪大,由於都是當純辦公室用居多,電力大都是空調吃走的,我公司一戶夏天兩個 ...

所以~~~跟我猜得應該類似!!!
三相四...是源自於二次側的設計
所以你們大樓應該也還是高壓進線~

我跟您應該是在講同樣一件事
只是我們兩人站在分界點的方向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所以~~~跟我猜得應該類似!!!
三相四...是源自於二次側的設計
所以你們大樓應該也還是高壓進線~

那是一定的,22KV進入地下室變電室之後,裡面大概擺了6台四方型亭置式變壓器,牆壁上鎖著匯流排,牆的外側就是電表箱,各戶電表表前開關就是從匯流排接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一定的,22KV進入地下室變電室之後,裡面大概擺了6台四方型亭置式變壓器,牆壁上鎖著匯流排,牆的外 ...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