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N-9421 無影無背光

楼主(2013-12-21):
型號:奇美 N-9421

問題:無影無背光,按下poewr後,指示燈綠燈恆亮,之後所有按鍵均無作用

電壓均正常,5V,12V,24V都有測出

拆機後

電源板,框起來的電容都做更換,板子也有做補焊
接上依舊一樣連接到高壓板ON/OFF的腳位也是沒電

高壓板MASTER

高壓板SLAVE

AD板

接視訊盒的板子

一開始以為是電源的問題,查了一陣子也查不出什麼

電源按下去後,綠燈恆亮再來怎麼按都沒反應

背光也連閃一下都沒有,這會是高壓版問題嗎?

再麻煩有空的大大,能隔空抓一下藥~謝謝~謝謝~

网友:
感覺似乎出在ad有問題

网友:
主機板ng!~~至於查哪裡   拿示波器來  就能找出答案了(或許)~~這型主機板很多問題發生

楼主:
問題是在AD板啊.....

因為沒示波器...那有得查了

感謝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問題是在AD板啊.....

因為沒示波器...那有得查了

跑一下線路看看高壓12腳除了到電源版還有到哪裡,該有電的地方沒電,就是有問題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線路看看高壓12腳除了到電源版還有到哪裡,該有電的地方沒電,就是有問題嚕!! ...

好的~~謝謝指教

我會再查查看n_109|

网友:
既然知道ON/OFF沒給高壓板開啟訊號的話,就往ON/OFF沿路線路追看看吧。

网友:
手上有一台42吋是同樣情形 也是主機板掛嚕 苦惱中~~

网友:
問題在AD板 上掏寶搜一下型號看有沒有得By
讚哦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