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鬧鐘

楼主(2013-12-21):
有兩台這鐘小型鬧鐘
都是電池漏易造成的
這還有辦法修嗎?

有把電池漏液部份清乾淨
但鬧鐘還是不會轉

网友:
先檢查右邊線圈兩端....是否有通電???
將線圈兩端延伸出來的鐵片...中央的齒輪放入....看看是否會轉動???
這種小型鬧鐘...大都是....線圈故障...或是尺輪繃牙....
不然就是線路被電池漏液吃掉了.....

网友:
圖片2好像已經有看到斷線了~

网友:
對付這種露液腐蝕清潔問題,我的經驗是用熱開水沖洗,那些結晶物就會被洗掉,甩乾+烘乾之後視情況做修補。

楼主:
兩個都腐蝕太嚴重
沒法子了....

買新的好了...

网友:
我家之前的是被螞蟻跑進去...害我老是時間跑快

七早八早起床以為天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個都腐蝕太嚴重
沒法子了....

買大一點的鬧鐘比較好修
微電流供電,請使用碳鋅電池卡有擋~

网友:
數位時鐘不知會不會比較準喔

网友:
小東西基本上不容易壞頂多斷路補強就可以修復

网友:
不知道完修了嗎,我的時鐘也這樣,都弄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個都腐蝕太嚴重
沒法子了....

修不好要報廢首先把石英震盪器拆下來備用,這種東西很準確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