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37G61 無畫面,只顯示"LOGO"

楼主(2013-12-21):
求助各位大大們,幫我仙人指路,傳道解惑,感激不盡!!
問題如下:
開機正常,畫面只顯示"WELCOM"LOGO,且持續約12秒,
(正常應該沒那麼久吧)這段時間操作遙控或按鍵~都不受理.

12秒過轉以下畫面(每次測都分秒不差),即自動關機轉紅燈.不需斷電,又可開機,如此循環

有時會這畫面(反著放)

power供應5V/12V/24V,皆正常,AD板電壓分佈如圖一般皆是LDO用三端穏壓器)

主板規格

网友A:
主板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掛了~

如何不換主板情況下,可修復嗎?

网友:
可以修復~請努力查檢,更替查修~

网友B:
凹嗚大說~~

直條紋~~檢查一下AD板上記憶體的排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凹嗚大說~~

直條紋~~檢查一下AD板上記憶體的排阻

感恩a大,小弟資淺,請問是指SDRAM和SCALER之間的排阻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恩a大,小弟資淺,請問是指SDRAM和SCALER之間的排阻嗎?

應該是記憶體四周電路的排組

你抓看看有無電阻值過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