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種變壓器有賣嗎?

楼主(2013-12-21):
請問這種變壓器哪裡有賣?
用變壓器測試器,一個燈全部不亮,另一個亮3個紅燈,判定變壓器壞。
輸入5V VDC  輸出500~1500VDC,還有請問旁邊那一顆是什麼東東?

网友A:
以此規格判斷,此為DC/DC轉換器,屬直流升壓模組的一種(內含震盪/升壓電子電路),非為一般交流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此規格判斷,此為DC/DC轉換器,屬直流升壓模組的一種(內含震盪/升壓電子電路),非為一般交流變壓器. ...

CIKO大真是內行,它有一塊板子做在旁邊,版子無法量,因為它有塗東西在上面,像這種轉換器是訂製品還是一般電子材料行可買?另請教規格要如何看?用 RING TESTER量好壞是對的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CIKO大真是內行,它有一塊板子做在旁邊,版子無法量,因為它有塗東西在上面,像這種轉換器是訂製品還是一 ...

此電路板看來是訂製品.另ring counter是用來測線圈類元件,是無法測試其他種類元件或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電路板看來是訂製品.另ring counter是用來測線圈類元件,是無法測試其他種類元件或電路. ...

謝謝CIKO大解惑,我是把這2顆解銲,用ring counter去量,我還以為是有線圈。
另旁邊黃黃看起來像钽質電容對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CIKO大解惑,我是把這2顆解銲,用ring counter去量,我還以為是有線圈。
另旁邊黃黃看起來像钽質電容 ...

這個零件要請duncan大出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