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樓層配電箱間的接法

楼主(2013-12-21):
小弟家中入戶線是14mm2,
目前原有接法是一樓入戶線14mm2 接 總開關2p 50a,二次側分線8mm2上二樓電箱接2p 40a,再由二次側接5.5mm2 2p 20a上三樓,這種接法會造成三樓供電不足無法接高耗電用品,直接在二樓跳電,
小弟目前想法如此,改成一樓入戶線14mm2 接 總開關2p 50a,一次側並接14mm2上二樓電箱接2p 50a,再由一次側並接14mm2 2p 50a上三樓,讓各樓層都可以50a為總開關,在各位大大眼中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是有人這樣接.....但不安全!
14平方最大安全電流就是50A,您預計接線方式三個樓層都是並聯而且NFB都是50A,這表示入戶主線有可能負載高達150A!
所以入戶線第一個關卡只能接一個 50A NFB ,接下來由二次側再接往二三樓,往二三樓的線徑與NFB也要加大。

EX:往二樓與三樓都採用14平方的線,而且從一樓主NFB二次側接線,二三樓主NFB也採用50A,這樣三層樓總用電就是50A,各樓層可以在50A範圍內自然調配,這種配法比較有彈性也安全。

或是1組14平方上二樓,二樓NFB也是50A,再由二樓NFB一次側接14平方到三樓,三樓NFB也是配50A,這樣比較好施工,電線也省一些,安全性也一樣,三層總電流超過50A就會跳脫。

不過盡可能再申請1~2個電表,這樣供電能力可以增加也可享受較多電價優惠,透天房子是可以分層申請獨立電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有人這樣接.....但不安全!
14平方最大安全電流就是50A,您預計接線方式三個樓層都是並聯而且NFB都是50A ...

我不是電工,所以想請教您舉例建議可1~2F 14mm2 50A NFP + 2~3F 22mm2 50A NFP

為何不是1~2F 22mm2,2~3F 14mm2 ?

1~2F電流量基本上一定都大於2~3F不是嗎?

网友:
有沒有試過2~3F那個20A NFP換一個看看?

网友:
同意2#的看法
不過盡可能再申請1~2個電表,這樣供電能力可以增加也可享受較多電價優惠,透天房子是可以分層申請獨立電表的

网友:
一樓一個錶一樓專用,二樓一個錶二三樓共用,如有必要三樓再一個錶...

网友:
不一定要2.3樓共用表,主要是看耗電量分佈狀況
假如耗電量最多是3樓,那就3樓獨立表
1.2樓共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電工,所以想請教您舉例建議可1~2F 14mm2 50A NFP + 2~3F 22mm2 50A NFP

為何不是1~2F 22mm2,2~3 ...

哈哈,抱歉!深夜回文腦筋不清楚,是打錯了.......應該都是14平方才對。

入戶線沒改,1~2樓改22平方也沒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今天我先把1至2樓間的8mm2改為14mm2,然後發現2至3樓的壁內管線居然是小的,看來上三樓最多能穿到8mm2,應該會依ysc大大的建議去接,不過稍改為一二樓還是並聯,三樓從二樓的2p 50a的二次側再接出去,三樓改為40a,這樣三樓的電水器就可以用了,先把線都拉好再來用勾表評估每層的耗電,最後才來考慮從那多分一個電表,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今天我先把1至2樓間的8mm2改為14mm2,然後發現2至3樓的壁內管線居然是小的,看來上三 ...

有點搞不太清楚你最終是怎麼改的
但總而言之,源頭一定要有一顆 2P 50A 管住 14平方 的電線,絕對不可以從源頭這顆的 電源側(一次側) 引接

如:
1樓 總開關 電源測 to 2樓 <== 這樣是錯誤的
2樓 總開關 負載側 to 3樓

這樣有可能
3樓電熱水器 => 30A
2樓暖爐 => 10A
1樓煮飯 => 20A
共 60A 超載 也不會跳脫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今天我先把1至2樓間的8mm2改為14mm2,然後發現2至3樓的壁內管線居然是小的,看來上三 ...

如果2樓到3樓這段線只能用8平方,那三樓主NFB不能用40A,要選30A才安全。

以正規來說,往三樓的線在二樓開關箱必須先經過30A NFB,這才是最正規的作法,如果直接將8平方接在二樓50A NFB二次側,萬一在2~3樓之間這段線出現任何狀況,那8平方是有可能必須承載到50A,雖然發生這種狀況的機率很小,但標準抓高一點總是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