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BILLION 93PS-137電源版問題..

楼主(2013-12-22):
請教各位,我有一台32吋LCD電視,使用的是BILLION 93PS-137電源版,目前所測試到的問題為,螢幕無法點燈
量測電源版V1 V2 V3 +5V待機 都正常,但給高壓版的電源輸出無反應,故無法點燈,可否給範圍哪邊比較可能有問題????

网友:
電源板故障

网友:
電源板故障+1

网友:
電源板已經故障

楼主:
我知道電源板壞了,高壓測量有電壓397V,只有點面板的地方量測不到有12V的電壓

网友:
沒錯~是電源板故障再+1

网友:
請詳讀版規,就知道以上的回帖原因嚕!

网友:
新朋友︰
到一個新地方,要看一下版規,才不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真的有心發問或與大家討論,就看一下版規吧!

楼主:
抱歉,謝謝以上的朋友提醒,已經補上圖片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48495-1-1.html
參考一下~後面 那顆~L6598D 也更換

更換完後 如果 正常 報告一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