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SyncMaster 920nw要怎麼拆?

楼主(2013-12-22):
一直找不到那裡可以拆?....可以請前輩說一下嗎????

网友:
如果記得沒錯的話.應該接下來.從邊邊用張卡片~往中間用開

楼主:
感謝大大...^^原來是在正面....來去試試!!...

楼主:
好難拆....總算拆開了..><

裡面1顆 1000μF/10V 爆了...
更換1顆 1000μF/16V 後.....可以點亮了...但出現條紋..><
是不是要把其它電容全部換掉才行啊???

网友:
可以點亮了...但出現條紋..><

===================

1.輕微的話:

AD板~連~panel的排線你沒裝好,重新裝好即可

2.嚴重的話:

你老兄將AD板~連~panel 排線的"接頭座"給弄壞了

网友:
感謝 風嵐 大大 提供如此
詳細的視屏資料 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