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歌林 KLT-3267 一部份頻道熱機才出現維修實例

楼主(2013-12-22):
最近家中電視剛開機有部份頻道要一陣子才會出現
相信版上有些維修成精的大大光看標題就知道哪部
份有問提了

型號:

直殺有問題的板子
電視盒:

既然都拆了就把所有電容換掉
這是換好後:

接下來拆TUNER
紅框就是有問題的電容已換好
因為太高SO只能躺下
TUNER:

拆下來的電容量一下容值
原2.2U變536N

网友A:
內傷~~這電容表"準"

网友B:
歌林這型的tuner外部那顆1084熱過頭也會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歌林這型的tuner外部那顆1084熱過頭也會出問題.

那顆板子背後是有高溫變黃不過我是沒換先補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內傷~~這電容表"準"

因為fluke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為fluke嗎?

這我就不懂了!但最少是一個內傷的參考!
有的一台專用LRC~目前團購就要上萬!
FLUKE這一台應該5000左右吧!
所以.....經驗與電路比儀表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