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三洋ST-29FK1 平面電視的線路圖

楼主(2013-12-22):
ST-29FK1

网友A:
畫面左右內凹,故障點應該就在下面幾張線路圖內,如還不夠再跟我講

共4張圖將他們拚起來,第一張左上角.第二張右上角.第三張左下角.第四張右下角

左上

左上

右上

右上

左下

左下

右下

右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畫面左右內凹,故障點應該就在下面幾張線路圖內,如還不夠再跟我講

共4張圖將他們拚起來,第一張左上角.第二 ...

感謝你~~我查看看!~~現在懷疑電桿壞了因為他的皮都已經融掉了但找不到代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我查看看!~~現在懷疑電桿壞了因為他的皮都已經融掉了但找不到代用的 ...

jackhiphop大
拍謝~我沒有電路圖,也不知道您目前的故障原因是什麼...
可是您說:現在懷疑電桿壞了因為他的皮都已經融掉了但找不到代用的 ...
真是讓人搞不懂......
方便釋疑一下嗎?

楼主:
目前問題左右凹+擴大

L462的電桿的皮已融化    PIN晶體一接上去就變2.7V
但拆起電桿(L462)有34V  目前還在查問題點!!
PIN晶體 限流電阻2.7歐姆 阻泥二極體 諧振電容都沒NG  在查驅動迴路中)
B1370的B腳E腳並的DIZO是75V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問題左右凹+擴大

L462的電桿的皮已融化    PIN晶體一接上去就變2.7V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問題左右凹+擴大

L462的電桿的皮已融化    PIN晶體一接上去就變2.7V

我沒有線路圖,印象中PiN是PNP晶體,往前找有1個保護電阻,

楼主:
2.7歐姆的保護電阻沒燒掉  pin的晶體b1370也沒壞 = =很頭痛  但l462電桿的皮已經太熱熔掉了  目前還沒找到一樣的!!

楼主:
d463 20v dozo ng    目前左右縮已修好~~但pin需要進入內部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