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品牌power ps_on電壓太高

楼主(2013-12-22):
從友人那拿來的
好像是日本牌的
一開始PS_ON用電表量約5.XXV
5VSB有電壓,但是將PS_ON短路後風扇轉一下立即停止
先從蕭特基開始查,拆下來量正常OK
往一次側電晶體開始查,拆下來量正常OK
陸續將拆下的零件焊回,再次測5VSB沒了,PS_ON剩下1.2V
查2顆大電容有150V,往後查輔助電源發現一個R13 560K歐的電阻故障
找殺肉零件換上,5VSB有了,可是PS_ON電壓變成6.2V
這樣的電壓會不會太高了?煩請教後續該往那個方向查?

网友:
5VSB有了
量一下幾V
PS_ON電壓----------------------應該是由5VSB--------------提供的

网友:
量一下PS_ON的齊納二極體和電阻有沒有問題(電容也順便)

楼主:
之前量的時候把power電路板翻過來量,量出6.xxv
今天又量到7.xxv,把電路板放正後在量又變成5.xxv正常了
今天又把輸出端電容全拆下來,因電容錶暫時不在手上
直接買新的替換上去,狀況沒改善
目前5vsb有,ps_on電源5.xxv
綠腳黑腳短路風扇轉一下即停,看來是電路保護裝置啟動
只好繼續拆二次測的零件下來測

网友:
先看管理 IC  是哪顆 !!

從那邊下手會比較快 !!!!

楼主:
管理ic是TL494
我有量12腳約20V
14腳約5V
另一顆是LS-168A-5

网友A:
po : TL494  起動及未起動時各腳位的電壓 !!!

网友B:
請檢查銲錫點有無異常~(冷焊)或(斷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 : TL494  起動及未起動時各腳位的電壓 !!!

TL494我只知道12腳是7~40V
14腳是5V
其他腳位的電壓不太清楚,是要用最低的電流檔一個一個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檢查銲錫點有無異常~(冷焊)或(斷線)

冷焊我再看一下
斷線是指零件斷腳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TL494我只知道12腳是7~40V
14腳是5V
其他腳位的電壓不太清楚,是要用最低的電流檔一個一個量嗎? ...

看來你應該先瞭解儀器的使用 !!!

電錶使用說明書都有談到 !!!

有時間請先看一下 , 再動手維修比較好 !!!

其他腳位的電壓不太清楚,是要用最低的電流檔一個一個量嗎?

你都說電壓了 , 為何又用電流檔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你應該先瞭解儀器的使用 !!!

電錶使用說明書都有談到 !!!

抱歉我打錯
是電壓檔~~

楼主:
今天再爬文時,搜尋到"負載保護"這4個字
馬上裝一顆硬碟,綠黑腳短路
居然正常啟動了,搞了老半天原來是烏龍
一直以為風扇轉一下不動,是power啟動保護裝置
原來有些power在沒有負載情形下啟動也會有這樣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