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電漿42V8B的IPM是能替代嗎?(已解決)

楼主(2013-12-22):
42V8B的IPM是STK795-815因我手上有一個STK795-813的IPM不知能替代嗎?
PCB板上的腳位

STK795-815

STK795-815

STK795-813

STK795-813

STK795-815腳位

STK795-815腳位

STK795-813腳位

STK795-813腳位

网友:
兩塊的接腳定義看起來是一樣,應可通用,不過沒實際上過,無法確定。
我手上有一塊42X4A Y-SUS使用的是 STK795-813
但是在查資料時,淘寶網的賣家都是把這兩個型號擺在一起販售的,
因此我猜想可能通用才是,如果您替換成功的話,希望能分享您的答案。
想知道您此台電漿的症狀是什麼?

楼主:
STK795-813就是42X4A Y-SUS拆下來的

网友A:
這不能替代.會爆

腳位雖一樣.但清除.掃描的時間不一樣
因為我曾看錯了(老眼昏花).裝上去.馬上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能替代.會爆

腳位雖一樣.但清除.掃描的時間不一樣

我已裝上去測試六小時多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裝上去測試六小時多正常

您的意思是用stk795-815代用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用stk795-815代用嘍?

原本STK795-815用STK795-813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