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斯爐無法回火[已解決]

楼主(2013-12-22):
家裡有台櫻花瓦斯爐
大約用三年左右吧
其中有一個爐
點著後要回火,火就會熄滅了
這大概是什麼問題?
謝謝。

補圖

网友:
1.調高感應針
2.更換感應針

楼主:
感應針就是這種東西?

楼主:
把感應棒
調整後,正常了
感謝 tom4318 大

网友:
又學到一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感應棒
調整後,正常了
感謝 tom4318 大

是的就是這個 恭喜完修

网友:
麻煩的小棒棒........
如果不是為了要省去一些麻煩...和增加安全性...
或許"它"可以更人性化
不必常常被這支小棒棒裝肖為......

网友A:
請問一下,我家的瓦斯爐打起來放掉就熄火,要重覆兩三次而且壓著很久放掉才不會再熄掉,感應棒在爐的正中央,調高感應棒若無改進是否就要換感應棒呢?

另,其中一爐的點火器也不太靈敏常無法產生點火,這種點火器各廠牌都同規格還是每個廠牌設計都不一樣??
請知道的朋友幫忙解答一下,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我家的瓦斯爐打起來放掉就熄火,要重覆兩三次而且壓著很久放掉才不會再熄掉,感應棒在爐的正中央,調 ...

先調高感應棒看看, 無效再換感應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