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雜牌LCD TV-畫面雜點維修

楼主(2013-12-22):
銘牌

面板

故障狀況
畫面有時出現異常顏色點(框圈處),紅色偏多,偶而會畫面熄滅自動在開啟

前手維修情形
這種焊工,看到快昏倒

前手維修情形2
小弟查到的故障部分,是黃箭頭所指的那顆電容故障了。

更換後,目前畫面正常,燒機測試中!!

原本照片只是我自己記錄用,所以拍攝的不多
但是這台前手維修的狀況太屌了,所以還是PO上來給各位參考一下!!
前手他的查修技術不錯,但是修成這樣也太隨便了點吧????

网友A:
這塊視訊版 vito 燦坤  白牌  砸白都有用到~~這塊10uf電容都會漏液喔

网友:
所以AD版小電容全換??

网友:
看懂了,原本是SMT的電解電容,他把電容換成SMD的MLCC代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塊視訊版 vito 燦坤  白牌  砸白都有用到~~這塊10uf電容都會漏液喔

原貌應是如此:<但10UF電容數數,有數十顆只多,會不會換到手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貌應是如此:

小的電解電容,有10u  與  1u 要看清楚喔!!

网友C:
這個狀況是常常發生,還是偶爾發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狀況是常常發生,還是偶爾發生一下?

常發生!!   所以拆開檢查!!

网友:
前手的銲工還真是~他X的"爛"

即使技術100,一但打開坦承相見後~就僅有0分

基本上我認為前手~~維修"習慣"~~很差

网友:
是啊.
都看不下去了.
以前上班的時候,在大陸廠支援.
大陸員工如果焊成這樣,助焊劑沒清.
那一張板子,一定會從我手上飛到他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