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低通濾波器原理與應用

楼主(2013-12-23):
濾波器的應用非常廣泛,如音響中的高低音調整,低音喇吧(woofer)的應用,還有在液晶高壓板的背光亮度調控(PWM)等,請參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BM5T5_kgdI

网友A:
链接打不开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链接打不开啊。

中國大陸要翻牆才能觀看被封鎖的網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國大陸要翻牆才能觀看被封鎖的網站.

怎样翻墙?教教我

网友:
台灣網路不需要翻牆,我也沒有翻過牆,
百度有很多資料,您可以去找找.

网友C:
ciko.ciko老師:
RC濾波器用到PWM上有何用途?
就影片來說感覺只是平滑電壓用
小弟不才,聽不懂英文
還請老師多多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C:
ciko.ciko老師:
RC濾波器用到PWM上有何用途?
就影片來說感覺只是平滑電壓用

舉例說明:在液晶高壓板上的燈管亮度控制信號種類主要有2種:類比電壓或數位信號(PWM信號),若高壓板只能接受類比電壓,但輸入信號卻為PWM信號,此時便須將PWM信號經過LPF轉換為類比直流信號.另外有一些白光LED定電流驅動板上的調光功能,亦是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舉例說明:在液晶高壓板上的燈管亮度控制信號種類主要有2種:類比電壓或數位信號(PWM信號),若高壓板只能接 ...

了解,謝謝老師

网友:
好站, AfroTechMods的教學真是淺顯易懂.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