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vx924 高頻率聲音 問題

楼主(2013-12-23):
請教vx924  螢幕只要開機,不接訊號,待機橘燈,就會有高頻聲音,只要接訊號開機綠燈,就沒高頻聲,之前是不開機,電源板上電容凸起都換掉後能開機,但是待機就是會有高頻聲,那位大大可以告訴我是哪裡出聲音。

网友A:
電源版的小電容全換新吧
尤其是變壓器旁的!

网友B:
請注意板規,沒圖沒真相!!   請補圖,不然可能會進回收區!!

网友C:
這帖....有沒有...放錯地方???

网友:
確認一下回授電壓是否異常喔!
去量一下回授(817)附近的電阻!
可能分壓異常造成回授電壓失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版的小電容全換新吧
尤其是變壓器旁的!

電容全部都換了,還是有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注意板規,沒圖沒真相!!   請補圖,不然可能會進回收區!!

努力補上中,感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帖....有沒有...放錯地方???

我也很怕放錯地方,若放錯,請告知,一定悔改。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很怕放錯地方,若放錯,請告知,一定悔改。感恩。

是沒那麼嚴重要「悔改」啦~「會改」就好。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很怕放錯地方,若放錯,請告知,一定悔改。感恩。

很奇怪喔,你是比我還老的比酷會員,你的帖子是屬於分類很清楚的液晶顯示器維修技術版區,怎麼會放錯地方呢?

跟女友吵假? (很久沒放假了)
跟老婆吵架?
跟外婆吵架? (外婆--外面的老婆)
被小孩整慘了?

网友D:
你將PI板上的燈管接頭先全部拔掉,在開電源是否還會有高頻聲?

如果沒有,那就是燈管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將PI板上的燈管接頭先全部拔掉,在開電源是否還會有高頻聲?

如果沒有,那就是燈管問題 ...

螢幕有顯示,燈管有亮,就沒聲,沒訊號,待機畫面黑,燈管沒亮,就有聲音,,關機也沒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