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是哪裏問題?三洋 SMT-4OKE3

楼主(2013-12-23):
又遇到奇奇怪怪問題!型號  SMT-4OKE3  畫面左右對調又有雜訊剛過保 試圖進入工模也進不去﹝無特殊遙控器﹞
請問這是哪裏問題?排線都擦過了

网友:
應該是程序跑掉了,重刷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48175-1-1.html

我也在等程序,但是很難找的到!!

网友:
如果是程序問題拿去試看看吧,第一次將文件上傳到雲端,不知道有沒有問題 ? (跟不上時代了...)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 ... E0/edit?usp=sharing

网友:
這非主板軟件的問題
T-CON的軟件遺失(換塊T-CON就解決了).
夏普的面板

訊號的起始位置不對.
導致畫面異常

网友:
原來是T-COM軟件,那我搞錯了....
給的是主板軟件,有需要的人就順便拿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