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H55M-E33 LGA1156主板有時可開有時不能開= =

楼主(2013-12-23):
請教各位大大,
小弟有一片微星H55M-E33 LGA 1156的主板,因為最近都會有想用的時候按開機完全沒反應,不想用的時候開機卻開的起來,而已還超好用,不會當也不會重開?

已試過換POWER N顆,記憶體N支,CPU i7換成i3,開機鈕也換了,也用短路測試了,但它狀況還是一樣因為板子外觀怎麼看怎麼漂亮,所以摸不著頭緒了.

剛過3年,送微星,微星說沒料了,沒法換.......QQ

因為用的是i7的CPU,市面上已停售LGA1156主板了,想買二手又擔心拿到不良品(因為好像LGA 1156主板都不穩定的樣子)

特來麻煩各位大大了.

网友:
通常是機殼開關鈕故障!!  先檢查看看吧!!  另外注意板規??

楼主:
開關鈕部份有全部移除後,更換按鈕或者用短路方式也無法開啟,但就是隔個幾天它又可以正常開機使用了.

對了,開機時有一個狀況,就是它會開二次機,在按按鈕通電後有嗶聲,約7,8秒就斷電(風扇停止,電源燈熄滅)然後自動重新開啟,直到進桌面並使用都沒問題,但事情發生在關機後,就不能再開了.

网友:
要不要先檢查  鋰電池電壓 是否足夠

楼主:
已經有換新,且3.2v左右問題依舊存在.

网友:
Bios 重刷,不然可能南橋供電有異常

楼主:
BIOS已刷,但情況相同,那大概剩南橋了吧!這我就沒工具修了.

网友:
POWER幾瓦的?
夠力嗎?
我先前也有遇過這問題是POWER不夠力

网友A:
換一個power試試~這問題我遇太多~找不到問題點~power用測試器測試通過~附載卻出現大大的問題

网友:
可以查看看PCI-E 16X插槽下方那顆U25看看
跟開機部分有關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一個power試試~這問題我遇太多~找不到問題點~power用測試器測試通過~附載卻出現大大的問題 ...

換過數個POWER了,其中兩顆是500W,七盟跟技嘉的,都不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一個power試試~這問題我遇太多~找不到問題點~power用測試器測試通過~附載卻出現大大的問題 ...

這個倒沒測看看,不過用兩顆新的POWER試,七盟350W跟七盟500W的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已刷,但情況相同,那大概剩南橋了吧!這我就沒工具修了.

刷完記得要清除舊數據, 小弟碰過bios更新後沒清數據導致溫度誤判過高.

网友:
BIOS更新之後(RESET)要再進入BIOS設定頁面載入系統預設值,然後
再來按照需要個別設定參數..

网友:
我ㄝ有一片跟你一樣版子,幾乎跟你說ㄉ狀況一模一樣,我已經放棄ㄊㄌ,更讓我生氣ㄉ事,我ㄉ還沒過保固結果送去微星修,微星找理由說我ㄉ板子有不明液體入侵,就不給我修ㄌ,我發誓以後拒買微星商品

楼主:
畫面1

畫面1

畫面2

畫面2

一周前我將重新量一下主機板電池,發現只有2.8V ,改用3.3V後,又去附圖中的BIOS內去設定了第二張將第一個設定DISABLE跟第二個設定OFF後,已將使用了一周了,均正常,不知是迴光反照或者是真的BIOS設定問題.....^^,總之,目前使用起來很順,不用怕關機後開不起來了.

网友(2014-01-29):
H55、H57 南橋異常是通病!

网友:
微星的板子我用過都是ddr座接觸不良多拔插幾次就可開機

网友:
是否有開啟超頻功能呢?
印象中主機板上有個OC Switch可以調整超頻

超頻時剛開機主機板會自動關機重開超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