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C3000修改硬盘物理序列号

楼主(2013-12-23):
我朋友的工廠的機器有記電腦的HD型號
可是現在原硬碟有壞軌,想要換一顆新硬碟,可是新硬碟的S/N要跟原本的以樣
可是我有PC3000,可是不會用

有那位大大可題共一下

网友A:
要不要找一顆和原硬碟同牌子同型號的,再把ROM換過去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找一顆和原硬碟同牌子同型號的,再把ROM換過去試看看

有找同牌子同型號的也不行

网友:
我是說找到同牌同型號時,再把有問題的硬碟的ROM用熱風槍拆下,再把ROM裝上新的硬碟試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
你的PC3000是那一種的?有支援你的硬碟嗎?
換ROM無效要看廠牌喔!
而且不一定有效,因為型號,序號是存在軔體區裡.

网友:
HardDiskSerialNumberChanger - 修改硬碟序號工具

网友B:
如果只是format完的序號,更改應當沒問題,如#6樓H大提供的
但是如果是硬碟物理序號,恐怕無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format完的序號,更改應當沒問題,如#6樓H大提供的
但是如果是硬碟物理序號,恐怕無解了。 ...

是物理序號

huifang大提供的有試,也不行

网友:
物理序號沒辦法改...
就算是原廠維修人員也無解....
不如想辦法改工廠的機器可能比較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物理序號

huifang大提供的有試,也不行

方便的話,盡可能提供更詳細資料給大伙看看,或許會有奇蹟!
如果原廠還在,而且價位不離譜的話,該給的還是要給。

网友:
RandomHardID 機器码修改大師 1.1 - 随機MAC網卡、物理硬碟序號
試試看行不行 for Win2003,WinXP,Win2000,Win9

网友:
序號是可以改的
不同廠牌的硬碟,軟體工具、修改方法也都不同
就算是同廠牌的硬碟,不同的系列修改方法也有可能不一樣
網拍上一些修硬碟的應該都會

网友C:
找顆一樣的把HD的機板換過去不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顆一樣的把HD的機板換過去不行嗎?

機板換過去還是跟舊硬碟以樣有壞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機板換過去還是跟舊硬碟以樣有壞軌

怎麼會~
重跑一次低階也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麼會~
重跑一次低階也會嗎?

低階完重灌電腦也是會提示HD要跟換

网友:
這應該是軟體綁定硬體認證~
就算你是同一顆的HD重灌的也不一定能用~
也許加密方式跟我公司的機械設備是一樣的方式~ 系統是(WINXP PRO SP2)
這是由軟體+硬體所產生的亂數認證~
破解的秘密應該是在登錄檔了~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2NzY0MTI=.html

http://www.cr173.com/html/10590_all.html